新手入250电直,求电子配置

楼主(2010-07-28):
想入手250电直,求电机kv值,电调用多少安的,锁尾舵机用什么好,9g的可以吗?推荐一款,不要太贵,只是玩玩而已,没米之人。谢谢各位高手赐教!!!!!!!!!
补充:再推荐一款陀螺仪

网友:
不如上九鹰了

网友A:
楼主千万别上九鹰,我被九鹰伤透了心,小飞机我感觉泰世还蛮好飞,就是那个GAUI 210陀螺仪不怎样,外面飞不太抗风,机机倒是一个好机机。

网友:
恕我直言 250并不适合新手

网友B:
飞机小不一定便宜!现在450还不错!潜水吧!学习吧!练模拟器吧!别以为很简单

网友:
电机kv值=3500
电调用多少安的=18A
锁尾舵机用什么好,=MD922
9g的可以吗?可以用做斜盘

网友:
对,小飞机确实不一定便宜和好飞。
引用 网友B:
飞机小不一定便宜!现在450还不错!潜水吧!学习吧!练模拟器吧!别以为很简单

网友:
电机kv值=4800
电调用多少安的=12A
锁尾舵机用什么好,=D90
3.7g用做斜盘

网友:
新手非要玩250还是买亚托套装吧。

网友:
我是买的YT250SE高级套装,没碰到楼主的问题

楼主:
呵呵,模拟器练俩月了,总想试试真实的,各位很好心,谢谢啦,6楼,8楼的和我想的差不多哈!

楼主:
450的有点大,亚托还是小贵呀,更不用说高级套装了.

网友:
小飞机稍微耐炸点    还有就是电池便宜
不过大飞机炸鸡率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千万别上九鹰,我被九鹰伤透了心,小飞机我感觉泰世还蛮好飞,就是那个GAUI 210陀螺仪不怎样,外面飞不太抗风,机机倒是一个好机机。

我也飞泰世,锁尾用KDS800+GND905(格宁),价格便宜,效果很好,抗风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