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主桨 转速的问题 。。

楼主(2010-07-28):
有 谁知道 500的 主桨 在3d 的时候  要多少转   还有 好赢的白金版电调的定速功能有人用过没有

网友:
500是指亚拓500还是500mm大桨的500?

亚拓500在3D的时候原配电机大约可定速到2600转/分,更好的电机可以定速到2750转/分,当然你觉得不过瘾还可以飚到更高转速去,有模友飞过3200转/分的

500mm的大桨转速俺倒是没测过,一直在飞,故意把转速调下来了,待有机会的时候测试吧

呵呵,看了楼下的补充,发现俺少了1000转。。。谢谢指正

楼主:
只得 是亚托500的 飞机 呵呵    在问下 定速 模式 下 是不是 油门曲线是 条直线   比如说是 70% 一条直线 那么我 飞普通模式下 是不是 油门超过 70% 啦也会启动定速     还是 单独设置个  起飞加降落模式     起飞后切到低定速 模式飞航线 或高定速模式飞3d 呢

网友:
500大桨的转速应该在2400转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