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对Kyosho Inferno GT的初期磨合为例,通俗简单的讲解油车的初始磨合过程。

楼主(2010-07-28):
Kyosho inferno GT,配备28级引擎,此类大级别引擎需要较多几箱油的耐心磨合,否则极有可能造成后期启动困难。

先装好电池(遥控器需5#电池8支,车上接收器需5#电池4支,点火器需5#电池2支)

打开遥控器和车上的电源(切记),并完全拨出遥控器天线(保证遥控距离足够),车上的接收天线用天线管套住并完全放出,保持垂直。
油箱加油,然后取下空滤,用手指堵住进气口和排气口,拉动手拉器(让引擎进油),拉到什么时候就好呢?拉到进气口有轻微的油渗出就好了。

然后按住点火夹,插在火花塞上(引擎散热头内),拉动手拉启动器(先确定手拉器可拉出的线的长度,不要全拉完,不然容易拉坏,拉的时候要瞬间发力,并且要快),如不能启动,则反复做上一步骤。(如拉线卡住,用手左右拨动引擎飞轮即可复原。)

如感觉手拉器拉着比较吃力,而且引擎声音很闷,则可能是闷油。
解决闷油的方法是,用配的十字扳手拧下火花塞(有个铜垫片不能掉了),用点火器接触至火花塞里的丝变红即可,然后把车侧放,拉动手拉器,排出汽缸内的废油。然后装回即可再度启动。

启动完成之后,调节怠速螺丝至车放在地上不会移动为好,前两箱油保持这个状态.,第三箱油可以慢慢的下地跑。前5箱油不能跑到最高速度,并且磨合完成后,跑车期间,全油门最高速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5秒,因为引擎转速可以达到20000转左右,长时间的最高速运转极有可能让引擎连杆断掉。
关于这款引擎的初始调整,主油针开到3-3.5圈,副油针开到4.5-5圈,以此作为磨合期的标准,再根据实际运作情况进行细微调整。(主油针调整高速状态,副油针调整低速状态。收紧为供油量减少,车速高,放大为供油量增加,车速慢。两针需要配合调试,如收紧主油针,请放大少量副油针,以保持供油平衡状态。初始磨合,主油针调整到一定程度时,更需要注意的是副油针与怠速螺丝的调整,不一定追求低怠速。)

磨合中后期下地慢跑时,空滤一定要装上,切记。

装上新电池的时候,注意观察转向舵机的反映速度,当玩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转向速度变慢的时候,请更换车上的电池,5#电池4支.
刚开始玩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并且要慢慢的去熟悉转向,油门以及刹车的控制.

特别是刹车,有一定的刹车距离,要好好掌握。

网友:
这台车应该跟雷虎的熊猫是一个年代的产物吧

网友:
谢谢讲解,恭喜上新车

网友(2011-03-07):
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本开始想入个1/5 汽油的,但是看着太丑了,还是迈凯轮吧,看着舒服啊~
我准备给这个换R6144F的接收,不知道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