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有些问题很无耐

楼主(2010-07-28):
头罩在20几个起落后,就这德行了。用的小心的不能再小心了。结果还是杯具了……

主轴生锈。这个很无耐。飞机买回来装好10天没动(电调买小了),10天后电调到了,感觉主轴和大齿盘有量。拆下来调整。杯具……,主轴和轴承座牢牢地抱在一起。拆了半天,最后用报废的硬盘+yt600主轴,从反面给了几下。总算下来了。

这个更无奈。买来的飞机安装到尾管,整个尾巴居然和飞机有角度。胎里带来的问题。去yt论坛看了一下。居然有和我一样的台湾模友碰上一样的问题。

 yt700e飞机还是不错滴。飞起来感觉不错。不过设计上真的有些小问题很闹心。电池的重心要靠前好多。
搞得每次都在拆头罩,然后绑束带。暴力5分钟后,剩下10分钟在做地面准备(给电池绑住,送进舱里,前后固定。坐下抽烟休息等电机凉。)

网友:
我的也生锈啊 600有机

网友:
检查震动,头罩是被震坏的,主轴生锈,估计你那个地方比较潮湿

网友:
LZ可以用螺丝松动剂(除锈剂)可以轻松解决 上修主轴的问题   屡试不爽

网友A:
700的头罩就这问题,太薄了。

给楼主一个修补方案:

买点碳纤布(玻纤布)(或者有时间到我这拿点),用环氧树脂浸湿把窟窿补上,干透后重新打孔。一劳永逸。

省去再买头罩,换了新的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的头罩就这问题,太薄了。

给楼主一个修补方案:

买点碳纤布(玻纤布)(或者有时间到我这拿点),用环氧树脂浸湿把窟窿补上,干透后重新打孔。一劳永逸。

省去再买头罩,换了新的也用不了多久。

学习了

网友:
那个头罩都一样吧

网友:
主轴上面用电wd40抗锈,但是千万不要搞到轴承里面

网友:
我说怎么尾巴飞起来  歪歪的呢   又一台歪歪机

网友:
头罩问题好解决,我的方法是新头罩拆掉胶圈上AB胶,厚点,干了以后用砂纸磨光滑再装上胶圈就可以了

网友:
头罩反复装缷是这样的,像11楼说的是个好办法,我的没等缷坏就摔坏了,哈。主轴生锈是飞的少,多飞就不生锈了。

网友:
机头罩是不必每次拆装电池就必须拆下的, 只要把前端的魔术带给固定好
外接的BEC固定在免拆机头罩也能开关的地方即可
有多组电池可以另外买电池板来固定,飞行的品质也能提高许多

这样就只需等待电机冷却时间多出一点时间抽根烟
如果你不抽烟,那就加两个风扇,换好电池也可以继续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