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尾桨不停的转

楼主(2010-07-28):
电机有两根线 搭在一起尾桨就不会转 分开就不停的转
求解

网友:
搭在一起——短路——非常可能烧电路板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有两根线 搭在一起尾桨就不会转 分开就不停的转
求解

网友:
应该是接收板出问题了,返厂维修吧

网友:
谁让你搭在一起短路的,弄不好电池也会挂掉..

网友:
少加了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