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我这接收电调插哪上面!

楼主(2010-07-28):
电调的黑线插那边!在线等!

电调

电调

网友:
配JR的转接线就知道了

楼主:
已经知道白色的再左边

网友:
上面两个随便插

网友:
LZ就知道看AV
老鸟       姑娘没少骗

楼主:
5楼的兄弟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的兄弟谢谢了!

不谢  你把那两个食指松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