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仿真船两电机一个电调如何连接

楼主(2010-07-28):
新人请教老师;仿真船两
电机
一个电调如何连接,一个顺时针转动,一个逆时针转动

网友A:
两个电机并联接电调 方向如一样的话换一下其中一个的电机线就OK了

网友B:
一个顺时针转动,一个逆时针转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啊!

网友C:
好像是无刷电调只能驱动一个无刷电机,并联两个电机得做法并不可行。

网友D:
有刷电机可以并联使用,注意电流翻倍。
无刷电调只能带一个无刷电机。
至于转向,最好使用舵,不要用差动,差动是玩具才用的。

楼主:
我的仿真船是长1200cm 宽130cm U型船底 是舰艇模型,有两540有刷电机,主要是控制船的 前进 停车 后退 (低速 中速 高速)速度控制在比例速度范围内大约在1.5米/秒,原来的船是用817电机(十几年前的型号)电源是6V4A的电瓶,自制机械调速,控制船的前进 停车 后退 速度是通过机械调速器上滑动电阻丝来改变电压的大小控制电机的转速,达到控制船的(低速 中速 高速 )前进 后退的目的,效率太低,新船上两540有刷电机,船体已做好,对电调知识了解甚少,要达到船的(低速 中速 高速 )前进 后退的目的,电调如何选择,如何连接,请前辈指点迷经,谢谢

网友E:
正反转就通过电机电线的正接和反接来完成,不知你用多大的电调了?

楼主:
舵是双舵,用一个舵机来控制,占用一个通道,电源用镍氢电池组,目前主要是动力部分,
无刷电机贵,540电机都不需要满功率,速度太快也就失去仿真船的意义,电调应该用有刷的吧?单向电调好理解,双向电调又是如何呢?请前辈赐教、

网友F:
无刷也能1脱2

楼主:
可以吗,我是用有刷电机,电流50A就行。

网友G:
原帖由
omoikanesrw
于 2010-7-28 18:16 发表
无刷也能1脱2
结果如何?

网友G:
单电机电流50A, 配双电机需50Ax2.
另一个是关键的问题------电调支持电机的T数.
如: 电机是27T, 带双27T电机的电调至少要支持13T以上(27/2).
以上只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