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船用2个380有刷电机要选择怎样的电调呢?

楼主(2010-07-28):
2个D380带风冷的强磁电机,电压3V~9V,5000~15000转/分钟,要配什么电调,电调连电机和动力电池的具体的接线方法。请教高手帮忙。本人不太懂。

网友:
多发点船的照片,要细节,动力,轴系等等,学习下

网友:
电机前风冷小叶片自制的?是否需要?

网友:
有刷电机配有刷电调一般有刷船都自带的有玩具东西!

楼主:
帮帮我啊

网友:
就用一个电调即可

电机一只接正转,另一只接反转

一般反转的电机转速低可能跑偏的,
你这个船是不是园舭型的

楼主:
船首部是V型的,但到了舯不就有点平了。哪电调和电池怎么接线呢?

网友:
英国胡德号战列巡洋舰
4350.00元
比例:1/200
尺寸/重量:1310 x160x450mm/6kgs(完成品)
包装尺寸/重量:1450x200x160mm(套件)
套件介绍:

这是一套高品质的无线电遥控模型套件,根据详细的图纸和资料设计和制造。
船体采用玻璃钢/ABS一体成形。
甲板及上层建筑为数控切割的ABS板材。
细节零件由树脂或金属材料制成。
金属部件如动力部件由数控精密加工而成。
套件包括彩色水帖和大尺寸的蚀刻片。
套件包括大幅图纸。
套件包括含详细步骤的图示说明书。
套件包括资料光盘。

必备部件:
4-6通道无线电比例遥控设备380 电机,已包含在套件中(x4)。
12V50A船用 防水电子调速器 (主机用)
6V4AH免维护蓄电池 (x4)
充电器模型接插口及高温导线若干,已包含在套件中。

上面是方舟胡德号的一些数据和它用的电调型号,它也是380电机,但可能是4个,先声明不是方舟的托,只是仿真船的爱好者,自己也不太,或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