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POWER GEMINI-2014 DUO STORE MODE方式下电池电压 ...
MEGA POWER GEMINI-2014 DUO STORE MODE方式下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0-07-28):
我发现使用3S锂电,先通过MEGA POWER GEMINI-2014放电到3.0V后,然后再启用2014的STORE MODE ,
电池
电压要充到4.0V才停止充电,而不是到3.8V,用海波浪的
充电器
就不会这样,无论什么电池在什么电压启用STORE MODE后, 电池最后电压都是到3.8V的,是不是MEGA POWER GEMINI-2014的质量问题?
一般来说,电池的 存储电压是3.8V没错吧。

网友A:
是不是store mode的截止电压也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store mode的截止电压在充电器找不到可以更改设置的地方

网友B:
Hyperion 的 Store Mode 一样的 Stupid !
空电向上充,会冲到 3.97V; 满电往下放,会放到3.78V。
后来我干脆不用那个坡 Store Mode 了,改为根据不同的电池人工设定充入容量限制,更好用。

楼主:
Hyperion 我之前用别人的测试,空电是可以到3.8V的,我回头再测试看看,看来充电的软件设计问题,只考虑满的时候放电模式到3.8,没有考虑空电要补充的时候到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