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对AVCS锁尾系统了解??

楼主(2010-07-28):
如题,有谁对AVCS锁尾系统了解??请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A:
很简单,就是用的是AVCS的技术。

网友B:
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答 案?

网友C:
问题太专业 百度也不行 的去百度的链接里面找
因为是名词搜索啊

网友D:
谁知道呢,先看传感器传的啥呀,估计真正的高科技就是它,软件会写的还不少,能造传
感器的就不多啦

楼主:
好像华科尔的新机尾翼大多是AVCS锁尾系统

网友E:
AVCS(Angular Vector System)角度向量控制系统
他怎么工作我不知道。
另外 现在的锁尾陀螺哪个不是AVCS的。。。?

网友F:
很简单,就是空置量不是角速度,而是实际的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