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40A 电调的奇怪现象 是故障码??

楼主(2010-07-28):
xxd电调开机秒烧。狠心买了好赢40A电调 。原本想就安枕无忧了。结果飞了10多个起落。
今天发现上电 发出 3声响 好像是音乐’123‘结果就没什么反应了。希望好赢厂家来个
技术支持。花了xxd好几倍的价格。总希望有真正的服务。

网友A:
可能是油门(包括油门微调)没有放在最低位置。

网友B:
我的好赢30A用了没几次就没音乐了,加油门转速上不去,加到最大,只有别的电调的转速的%60的样子。拆开看了一下,好像有两个小方块有烧焦的样子,也不知道上哪修,郁闷啊,我用的几个新西大的电调用到现在到没问题,现在看来,便宜不见得没好货,贵了也不见得是好货啊

楼主:
我相信 贵的道理在于服务。可惜不知道怎么得到服务

网友C:
就不会去官网。。看看

网友D:
有时得靠运气.

网友E:
HY我有铂金和飞腾,从未遇到过以上情况。音乐可以用编程卡来设定,不过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开机正常提示音而已。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信号线断了。警报解除

网友F:
 怎么这么不抗用啊 信号线是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