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調製冷效果不好的判定

楼主(2010-07-28):
家用1P空調製冷效果不好了,故障說明如下:
1.室內機吹出來的風不冷;
2.室外機吹出來的風不熱;
3.冷氣管两端都有看見結霜;
4.熱氣管摸上去不熱;
5.在6月份有過一次移機,移機後使用正常;
6.室內機室外機通風良好;
7.感溫探頭應該也是好的,因為到達溫度還可以停機;

懷疑故障有如下幾方面:
1.移機安裝時雪種有洩漏;
2.銅管有破裂;
3.壓縮機故障;

請朋友幫忙分析一下可能的故障原因,
謝謝!!!

楼主:
還有,就算找到原因,個人修理有可能嗎???

网友:
找修理的 先测一个压

网友:
3.冷氣管两端都有看見結霜
就这个就可以看出冷媒不足

网友:
先开机半小时后,测量一下压缩机的工作电流(这个最简单了),再和标牌的标示电流对照,如果电流偏小,F22不足。

网友: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雪种严重丢失

网友:
节霜一般是缺制冷剂

网友:
 R22没有了

网友:
空调都修到这里来了,5iMX里到处是人才,

网友:
初步判断,压缩机没有问题

初步判断,压缩机没有问题,可请维修员查下氟管道压力,若正常,则可能是被灰尘堵塞了。清洗室内机蒸发器翅片、外机散热器翅片。即可。

网友A:
如果两根出管(一大一小)都结冰,风速正常的话,内机滤网脏,如果小管结冰严重差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根出管(一大一小)都结冰,风速正常的话,内机滤网脏,如果小管结冰严重差氟!

这个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根出管(一大一小)都结冰,风速正常的话,内机滤网脏,如果小管结冰严重差氟!

网友:
R22泄漏,这是无良空调安装工在移机时故意造成的故障,他们移机后故意将接头不拧紧,造成制冷剂慢泄漏。可能还告诉你什么空调用的时间长了,顶多用几个月就要加氟利昂之类的鬼话,接着递给你一张维修卡,并热情的告诉你下次可以优惠价给你加昂,由于是慢漏,试机时制冷效果还好,让你对他的技术和热情态度产生信任。

网友:
开机制冷,将三通修理阀接到充氟口测压缩机的进口压力,如在0.45MPA一下就可以判定是 缺氟利昂了!空调上都标有制冷剂的种类!一般空调都是F22!也就12元一公斤氟利昂!

网友:
去年搬家,一台空调要移机。其实我搞过制冷,公司10千瓦的冷冻机我修过无数次,家用空调也修过几台,但考虑到已不年轻还要爬到27楼的窗外,着实有点害怕,故请了2名空调安装工来移机,其结果同LZ一样。最后只得亲自冒险自己加昂。后询问周边空调移过机的朋友、邻居,100%都是一样被骗再加了1-2次昂。

网友:
明显的漏氟了,先检漏吧,不然加氟也是白加,首先检查室内机和室外机的管道接头,这里最容易泄露,看到有油迹一般就是漏点了,可以用洗涤剂或肥皂水验证。

网友:
干一行爱一行

楼主:
看見大家一致認為是缺雪種了,
就怕找到一個無良的維修.

网友B:
LZ自己加昂吧,如能借到压力表、压力罐、钳形表等工具最好,如没这些工具就用下面的方法来修。
1:到制冷配件店购一罐450-500克的R22汽车空调制冷剂(10元左右),再购一个配罐阀(6元)和一根加氟管(5-8元)。
2:将三通阀加氟口的保护帽拧开,将配罐阀与制冷剂罐旋紧,将加氟管接到配罐阀并旋紧,将配罐阀旋紧,此时阀针将制冷罐刺穿,接着将阀旋松打开,此时有制冷剂从加氟管冲出,维持2-3秒,以将加氟管中残余空气吹尽,马上将加氟管接入三通阀加氟口并旋紧,将三通阀顶端阀杆保护帽拧开,将空调开机设置为制冷档,用内六角将三通阀拧开,此时R22开始加入,应注意制冷剂罐口应朝上,以免产生液击将压缩机阀片损坏。因无压力表和钳形电流表,只能根据回气管(低压管)的结露珠
情况来判断氟利昂的加入量是否合适,正常是低压管满露,三通阀有少许露珠。
3:加氟空调正常工作后,记得用洗洁精检漏,LZ这种情况应是接头没旋紧,用扳手拧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自己加昂吧,如能借到压力表、压力罐、钳形表等工具最好,如没这些工具就用下面的方法来修。
1:到制冷配件店购一罐450-500克的R22汽车空调制冷剂(10元左右),再购一个配罐阀(6元)和一根加氟管(5-8元)。
2 ...

非常感謝樓上的專業指教,

這麼複雜的過程,偶估計幹不好.

网友C:
不建议自己加:
1、排空气不好,会影响空调性能
2、冷媒加多了,压力高,费电,几个月下来够修理费了
当然会的是另外一马字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自己加:
1、排空气不好,会影响空调性能
2、冷媒加多了,压力高,费电,几个月下来够修理费了
当然会的是另外一马字事

自己干不了,

決定找專業維修隊伍,

祈禱不被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