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双舵双540有刷电机,电调如何配

楼主(2010-07-28):
我的仿真船是长1200cm 宽130cm  U型船底 是舰艇模型,有两540有刷电机,主要是控制船的 前进 停车 后退 (低速 中速 高速)速度控制在比例速度范围内大约在1.5米/秒,原来的船是用817电机(十几年前的型号)电源是6V4A的电瓶,自制机械调速,控制船的前进 停车 后退 速度是通过机械调速器上滑动电阻丝来改变电压的大小控制电机的转速,达到控制船的(低速 中速 高速 )前进  后退的目的,效率太低,新船用两540有刷电机,船体已做好,对电调知识了解甚少,要达到船的(低速 中速 高速 )前进  后退的目的,电调如何选择,如何连接,请前辈指点迷经,谢谢

楼主:
舵是双舵,用一个舵机来控制,占用一个通道,电源用镍氢电池组,目前主要是动力部分,无刷电机贵,540电机都不需要满功率,速度太快也就失去仿真船的意义,电调应该用有刷的吧?单向电调好理解,双向电调又是如何呢?是一个电调对应一个电机吗?如用两个
电调,那么两个电调的数据线是并联后接到接收机的吗? 请前辈赐教

网友:
淘宝上搜“双向有刷电调”,电调的输出端正负极自己再并一组线上去就可以控制两个有刷电机。两个540电机,6V,配个80A左右的双向有刷电调就很保险了。

网友:
有刷电调双向就是可使电机反转,对船来讲就是倒车啦.  只要不过流, 二台有刷可只用一个电调.

网友:
今天刚看到的,这里有你需要的一拖二电调,“星光航模玩具总汇”,是淘宝店,里面还有540电机的减速器,估计对LZ会有用。

网友:
对了,看到你的船是1.2米,2个540可能太大了吧,你又不想太快,应该2个380加装减速器就可以了,还省电。

楼主:
老师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