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袭 电动 固定翼 问题。。。。。。。。

楼主(2010-07-28):
各位 大虾好 请问一下 这个 菜鸟入固定翼 要买什么品牌 好 还有 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啊 。。。。在此谢谢大虾

楼主:
问题补充 请问航拍什么 固定翼好 油动要多少级别才能顺利航拍

网友A:
航拍?自己玩玩的很简单普通一米大的就可以,甚至可以用迷你DV,不到百元,不过肯定不稳定,专业的两米的油机带平衡仪,直接把数码相机拉上去用云台来控制。价格一个快过万了,楼主指的是……?

楼主:
我是不追求 好 新手 买来玩玩 而已

网友B:
飘飘,好小子,☏均可。

网友C:
前几天买到一台两百块的迷你dv加电池六七十克,常用飞机基本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