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DIY无刷电机座

楼主(2010-07-28):
材料易找,制作简单,三块铝片。

网友:
不错啊,什么艇?有全身照吗?

楼主:
eco,原来是有刷的,现在改无刷,水冷套还没做好,找不到合适的薄铜板。

网友:
不错 孔打的很准啊

楼主:
先把零件做好,再把电机和传动轴连接好调节好角度再定位打孔,电机固定孔是先找个块透明的薄胶片先剪个个洞,然后把它穿过电机轴贴在电机上直接定位打好孔,薄胶片打好孔后把它放在铝板上再打孔位置就很准确了。

网友:
哇哇哇哇哇,高手,赞一个!!!

网友:
透明薄片对孔方法不错,学习了!

楼主:
刚做好的电机水冷套,明天不下雨的话可以去试航了。

网友(2010-08-27):
电机水冷套是真不错,,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