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编辑后的电调维修方法

楼主(2010-07-28):
之前发的维修电调方法的贴又被顶起来了,看了下,好象写得比较乱,所以重新编辑了一下。
声明,这个帖子是教仅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朋友维修,并不是针对懂电子会维修的朋友。会维修的朋友有些步骤和次序是完全可以凭经验省略或变更的,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自己尝试修复电调,在这里讲的是最实用的方法和步骤,也比较详细,对于元器件的工作原理,不作深入。
电调的损坏现象并不是各不相同,而仅仅是有所不同,不管电调是什么样的损坏状况,我们检测和维修的步骤其实是大同小异的。电调的损坏需要检查部位一般有以下几个地方,BEC ,单片机的供电 ,MOS管的前级推动,末级MOS管。对于PCB已经烧焦掉的,建议报废。
A:MOS管检查
电调损坏,最常见的是MOS烧坏,所以第一步就应该检查并更换损坏的MOS,建议但不是一定要更换同一批次的,当然同一批次的一致性会更较好。只有先修复MOS驱动部分,才可以继续维修其他部分,有的电调烧后,明显可以看到MOS烧坏的痕迹,有的不明显甚至看不出来,最好的方法是用热风拆焊台把全部MOS拆下来,逐个检查好坏,在线检测有时不一定可以反映出各MOS管的状况,也可以用功率比较大的烙铁拆卸,但这样比较麻烦。在线检测MOS管的话一定要把马达去除,否则您测到的是马达线圈的电阻。
MOS的检测方法:业余条件下MOS的检测可以用以下方法,
对于N沟道MOS SO8封装的,1-3脚S是并联的 4脚G是信号 7-8脚D是并联的,万用表在二极管档,黑表棒接7-8任意脚,红表棒接1-3任意脚,应该有500-600左右(各种型号略有差异)的正向导通压降,如果反过来红接7-8,黑接1-3,则为不导通,显示无穷大,这和检测方法和检测二极管是一样的,接下来黑表棒不变,红表棒接4脚,相当于给MOS一个触发信号,这时候MOS就应该导通,再把红表棒接到1-3脚的任意脚,这时候的导通压降应该是0了。也就是说MOS导通了,反过来,如果这时候把红表棒接7-8 黑表棒接4,则MOS应该关闭,1-3 与7-8之间又会回到500-600的正向压降,这样的MOS就是好的。
一般烧坏的MOS检测的时候,7-8与4脚表现为导通,应该是不导通的,只要7-8与4导通,这个MOS就一定是坏的
所有N沟道的MOS都是可以这样检测的,如果对脚位不了解,可以上alldatasheet 查找您的MOS型号的详细PDF资料,P沟道的检测与N的相反,
B:现在MOS部分已经修好了,我们可以上电了
1:接好马达,这里讲的马达可以使用普通的小功率马达,比如2208之类的,最好不要直接把要使用的马达接上,以免因为电调工作不正常而烧毁马达,但这种情况不常见,不过还是谨慎点的好。
2:电调上电,检查电调是否自检,
a:如果自检,说明至少单片机没有损坏,单片机供电正常,升压芯片正常,半桥至少有2PS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不一定正常,一般单片机是不会损坏的(进水后的也发现过有丢失程序的)。
b:现在我们启动马达。缓慢推动油门摇杆,马达应该顺利而平滑得启动运转直到最高速,如果这时候发现启动不顺,有一卡一卡或者停顿的现象,或者又烧MOS,请立即停止,在确保之前换的MOS是完好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说明MOS的推动部分有问题,也就是半桥芯片或者推动三极管有问题,按照步骤C中的方法检查半桥芯片,
C:如果不自检,
1:单片机供电不正常。
2:单片机损坏。
3:升压芯片或者半桥驱动损坏。
4:BEC损坏
自检声音是由马达发出的,马达是由MOS管驱动,MOS管需要依靠半桥或者前级三极管推动,而半桥或者推动三极管信号来自于单片机,所以以上任何一个环节有问题,都不会自检。如果BEC损坏,由于接收是由BEC供电,电调会认为没有收到接收机信号,同样不会自检或者自检后中断工作。
a:检测单片机的工作电压,现在电调单片机的供电方式一般是用线性稳压器,最常见的是TO-252封装的7805或者89封装的HT芯片或者是SO8的7805,视芯片型号不同,这个电压一般是3.3,3.6或者5V,比如如果是单片机是MEGA8,那么MEGA8的4脚和6脚是并联接电源正,如果供电芯片是7805,那么4,6脚对地电压应该是5V ,如果供电芯片是HT-7136,那就应该是3.6V。
b:在确定单片机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不自检,我们应该检查升压芯片,
对于半桥推动方式,因为栅极需要10V以上电压,所以一般有专门的升压电路,如ST662 。MAX662等,是将BEC的5V升到10-12V,如果这个芯片损坏,所有半桥将不工作,即使MOS什么都是好的,马达也是不工作的,还有就是即使BEC芯片什么都是好的,如果这个芯片内部短路,有时候将导致BEC输出不正常或无输出,这个芯片如果损坏检修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一下他的12V输出滤波电容,曾经也遇到过这个胆电容失效的。
上电,测升压芯片的输出电压,升压芯片一般用的是662,高档的电调尤其是高压版的有的是用DC-DC芯片。662的第5脚是5V输入,第六脚应该有10-12V的电压输出,如果有这个电压,不自检,那么半桥就有损坏,检查并替换之,如果没有这个电压,那么升压芯片损坏,但半桥也可能有损坏,因为这个芯片是给半桥供电的(进水后的电调可能有例外)。
说明:
MOS的推动方式有两种。半桥或者普通三极管,更换损坏的就可以了,现在电调上所使用的半桥一般都是IR的,如IR2103S,IR2101,IR2304等等,电流大点的如ISL6700等.这些都是单路半桥,所以有3片,驱动3路MOS,每路MOS又分上臂和下臂,半桥在业余条件下,最简单快速的维修方法,就是用相同型号的半桥芯片,逐一替换换,直到正常。
D:BEC的检修
电调的BEC有两种工作方式,开关方式和线性降压方式,那么如何区分呢,最直观的就是开关方式的一定会有个电感,而一般几个7805之类的或者LM317之类的并联的,就是线性的。
BEC如果不正常,开关方式的一般是DC-DC芯片损坏,续流二极管损坏,电感过流烧坏(不常见)。一般DC-DC芯片如果损坏,因为是过流,那么续流二极管一般也会损坏,现在的内置BEC一般都是3A的,所以更换的时候,只要购买3A的肖特基二极管更换就可以了,比如SSA34,SX34,都是3A 40V的,更换肖特基二极管后如还是不正常或又将肖特基管烧掉,请更换DC-DC芯片。
有很多厂家是把DC-DC芯片的型号擦除,在这里公布一下,这是我个人分析电路后的成果,好盈的GUARD用的DC-DC芯片型号是AX3102。新版PENTIUN用的是MP1593DN,中特威的是LM3485MMX外接PMOS扩流。
线性方式的如果损坏,单独检查并联的几个7805,有损坏的更换同一厂家的或者全部更换,修复后顺便检查BEC的滤波电容,更换的TO-252封装的7805一定要选用1A的,KIA的标的是78D05F,其他厂家的是标7805,如果标的是78L05,则是100ma的,如果是78M05,则是500ma的,电流不足。
E:上电直接烧MOS
这是由于半桥损坏导致的,请重新检修好MOS板后更换半桥。有的是因为单片机的问题导致的,但是比较少。
顺便说一句,在检修MOS的时候,一般现在都是几个MOS并联扩流的,为了减少损失,一般并联部分的MOS先只用一个上去,这样要烧的话也只烧一个,等确认修好了,再把其他的MOS全部装上去,另外PCB一定要完好,如果PCB内部断线,您会走很多弯路,从目前的维修经验来看,PCB断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有的是内部断路,表面却一点也看不出来,这种情况XXD电调发生得比较多,而且是小电流的前级板。
在维修凤凰电调的时候,合板后,请尤其注意板对板连接器的接触是否良好
本人大学学的是机械,所有的电子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都是因从小爱好航模和电子技术自学和积累下来的,一定有很多不够成熟之处,希望以上的粗浅分析对大家有帮助。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赐教。

网友A:
顶上海的高手

网友B:
先顶了!等有时间好好看看,正好我有个20A的电调反接烧了。

网友C:
请问LZ我的电变起动无力且会反向,但瞬间就正常,但输出的动力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拆开并未发现有明现烧毁的管子,这样的状况是哪儿的损坏?

楼主:
ni hao
有些MOS损坏外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烧焦开裂,有些却看不出来的。所以一定要经过检测,当然那些烧焦开裂的就不需要测了,

网友:
LZ上海的?不知道你有MOS的货源吗

网友D:
 请问LZ进水后的丢失程序的电调可以修复吗 我的XXD50A进水后不会自检,启动时会停顿,反复推多几次油门就可以启动,启动后动力和以前差不多(感觉稍微降了一点),我就怀疑是程序丢失了。顺便说一下我的机机冲进池塘洗了个澡,大概20分钟捞上来吹干后所有电子设备继续服役,只是出现上述状况,有劳LZ回答,先谢过。

楼主:
12楼你需要什么样的MOS呢

楼主:
13楼
XXD电调你可以启动,说明程序应该没有丢失,你可以把耳朵贴近马达,上电听下有没有自检声,如果有(声音非常小),说明半桥IR2101S有损坏,当然MOS肯定有损坏的,XXD的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PCB内部断线,检查3个半桥的2,3脚与单片机的连接和5,7 脚与MOS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D:
谢谢LZ啦 重新测量发现两只MOS损坏 还有一只IR2101S貌似有问题(1脚与5脚间阻值和另外两只差异较大,不知道是不是MOS损坏后引起阻值变化),请教一下是不是MOS烧坏驱动这一相的半桥IR2101S就一定会损坏呢?

楼主:
不一定
业余条件下可以用完好的半桥芯片来替换怀疑有问题的半桥,另外,检查一下3个半桥输出端的相位检测的472和473电阻,

网友E:
想问LZ一个问题,好赢的40A电调,推油门到底只有原来1\3的动力了,换过马达试过,电调程序也按出场设置调整,油门行程也是对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呢? 先谢过了!:loveliness:

网友F:
不错,先做个记号,收藏了。

楼主:
回复18楼
如果设置,包括进角和油门行程都正确的话,动力不足一般都是因为MOS损坏或者半桥驱动有问题造成的,这样的故障维修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G:
顶非常专业的LZ,莫非就是上海那个维修电调的QC电子?
另问。好盈的电调BEC部分是不是单独块板?

楼主:
回21楼CATV-(有线电视)的贴
HY的内置BEC不是独立的。

网友H:
非常好的技术贴。顶起来。

网友G:
原帖由
TQCGP
于 2010-8-9 18:31 发表
HY的内置BEC不是独立的。
呵呵。谢谢,还寻思着给它改了呢

网友I(2010-09-09):
这种技术帖要顶的,以后会用到说不定。

网友J:
能帮修不

网友K(2010-10-09):
我这有个好盈80A\车用电调,单片机只有两路信号输出另外一路没信号,是用示波器看的,mos版修好了个,供电正常,麻烦楼主指点。

网友L:
摸索
:funk: mos是什么,长什么样求教

网友M(2011-03-29):
lz好 ,我根据 论坛里的一个帖子“无刷电调DIY+程序固件",只做了个电调,但上电后,点击可以自检,并且开遥控后,电调长响一声,表示遥控连接正常,但是推油门时电调抖动着(感觉每过个磁极就卡一下)转半圈 就停了,然后重新自检, 电机我拿别的电调试过 没问题 我的电路图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里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希望楼主能帮忙一下,再此谢谢了

网友M:
忘说了 mos管 用的是FDS6679和IRF7831,

楼主:
您用的P和N各是多少个
P和N的内阻和电流要尽量平衡哦,
您这个现象可以理解为堵转保护后重启,如果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MOS管的配对问题

网友M:
是9个fds6679+6个ifr7831 fds 6679是13a,9m欧 7831是21a 3.6m欧

网友(2011-05-14):
说得很到位

网友:
好帖子还得顶上去 呀

网友:
要顶,是我的指路明灯啊

网友:
请教凤凰Phoenix-80的问题

我用Phoenix-80 都是默认参数(没有自己设定参数),配双天4250ea-5  875rpm/v  4s  40板机 飞行50分钟有余(大概6-7个起落)一切正常 最后一次落地后,在推油门的瞬间电调冒烟,烧了3只mos(F7832)(应该是一组),这个电调总计12组36只F7832。更换后,自检正常,接通4s电池,一推油门电调冒烟,另外一组又烧了。重新换好后,先用2s试车,自检正常,推油门一切正常。换4s电池试车结果又烧了一组。    现在又重新换好了,但不敢试了。想请教一下:像我这种配置是不是一定要对电调的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2011-06-21):
我需要 标记一个

楼主:
回47F

您好
有几个可能:
1:您买的MOS如果是翻新件,那质量很难保证,拆机件可以用,但千万不要用打磨后重新标号的MOS管,
2:凤凰电调应该是使用ISL6700作为半桥的,这个新片驱动能力很强,但是国内比较难买,价格也贵,如果确定MOS管全好的话,您应该检查一下这个半桥
3:您的马达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1-09-20):
嗯 标记一个!

嗯 标记一个!

网友:
电调坏了求助楼主

楼主好,我有两个HSP的320A有刷电调,其中一个坏了,正常的电调当接上电源时会有哔哔的叫声,打开发射机后叫声停止,而那个坏的电调当打开发射机后哔哔声还在响,推动发射机摇杆该电调不能驱动电机转动,一点反应都没有,请问楼主这个电调是哪坏了还能修好吗?谢谢

网友(2011-11-06):
这个顶上去

楼主:
应该先检查MOS管,一步步往前查

网友:
有一电调无自检声.其它正常.换了三只推动:IR2101S,请教高手

网友(2011-12-09):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我的HiModel 50A电调进水了以后吹干接电正常但是推动油门电机就一顿顿的,我拆开电调看到有12个st D90NH管子其中有二个MOS管烧坏了(坏的二个管是靠近电源负极(黑线)这边的),就换上了同型号的MOS管上去,一上电没问题但是用了一会儿就不动,拆开来看又是原来的二个管烧坏了,再换上好的,一上电同一位置的二个MOS管就会立刻烧坏(换了二次还是一上电立刻烧坏) , 现在都不敢再换新的了,不知道大概是那里出了问题,请教高手。谢谢~~

楼主(2012-01-24):
你好

59楼的应该有半桥损坏,把烧MOS管那路的半桥芯片换掉试试,
60楼的是否油门反置?

网友N(2012-03-14):
抄收了 电调维修
有个问题,为什么车用的双向电调 我买的几个都是34063dcdc升压
不用max662或者st662
662输出是12v 减去电源11.1v也没高多少啊?它们是共地的吗?

楼主:
662由5V升到12V的

网友O:
lz好人啊

网友P(2012-04-22):
lz 请教一下 手上的150A电调 连电机 上电出现打盹的现象 一般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Q(2012-07-29):
好贴,标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