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切割机接口板

楼主(2010-07-28):
想制作一台数控泡沫切割机, 找到一块四轴雕刻机步进电机驱动板 TA8435.
通过printer port 可以使用 MACH3, 不知道如果不改 printer port 的针位可否直接用 foamworks 或foamcut 软件

网友:
应该是可以。

网友:
沙发,没有了

不懂帮顶

网友:
foamworks 只支持 并口针脚 23456789 对应步进脉冲方向

楼主:
谢谢各位, 决定买下再用YDZ软件控制

网友:
嗯,楼上的卡我在用,挺好的

网友:
不过你断了俺的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