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铃木电动F3A(10月5日更新)

楼主(2010-07-28):
在网上见一位高手手工制作一下电动F3A,看来技痒,于是动手操练,发图与各位分享.
废话少说,先从机翼开始

将打印好的翼肋样板贴于1.5MM的轻木板上

下刀,裁下翼肋,注意后缘处的安装片

开减轻孔和主梁槽口

槽口宽度以翼肋正好插进主梁为准,切勿太紧

机翼中间的翼肋用3MM层板制作,以增加强度

用小台剧加工出机翼中插销

由于机翼上表面平直,下表面自然上翘,所以下插销要加工成相应角度

裁切前缘,主梁,后缘,3到4MM轻木

零件OK,准备安装

从中间到两遍,粘接胶水我选用白乳胶,方便调整,防止变形

样子出来咯

检查变形,还能接受

上前缘,用平直的板子做衬,减少前缘扭曲

高难度动作,^_^

检查后缘变形量

大型出来了

安装副翼舵机

上下加强量
今日到此,请期待后续报道,^_^

由于桐木板厚度不够,用了两层帖和

由于桐木板厚度不够,用了两层帖和

楼主:
咋无人响应呢,唉,严重影响积极性呢,难道现在轻木机没落了?

网友:
顶你!好手艺!

网友:
顶上去,有图纸吗

网友:
帮你顶。看到广告贴才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有,有人要否?

网友:
顶! 扎实的手工!
另外请教下,像梁安装槽这些有细小转角的地方,应该如何下刀?
像这片,是用刀尖尖用力刻出来吗?

网友:
手工精细,期待全部过程及首飞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直线用钢尺加裁纸刀搞定,拐弯处先用手术刀,然后用半圆锉刀修整;如果是比较硬的层板可以直接用线锯掏空

网友:
严重支持轻木机制作,现在到处都是泡沫机,感觉上质感和准确度都没有木机强,木机有种精细的工艺美感,看到就喜欢,很羡慕楼主的好手艺!加油,期待试飞、、、

网友:
顶!肋片手工切的吗? 手上功夫灰常厉害呀

谢谢分享图纸,偶要,770832822@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翼肋的根稍比较大,传统的样板串烧的方法精度不够,只能一片一片用手术刀切,虽然比较辛苦单乐在其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翼肋的根稍比较大,传统的样板串烧的方法精度不够,只能一片一片用手术刀切,虽然比较辛苦单乐在其中啊

 这样的手工和耐心真叫人佩服.当年做学徒的时候最烦做肋片了

网友:
顶!!!!!!!!楼主上海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好啦,当年做线操纵的时候飞机都是桐木的,而且自己又没有手术刀,那个累啊;现在轻木加手术刀已经轻松多了,一刀下去丝般顺滑,^_^。不过现在激光已经是趋势了,比用刀子干净多了,只要制图技术过关制作飞机的效率很高的,就是太贵,家里买它不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住闸北,兄弟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好啦,当年做线操纵的时候飞机都是桐木的,而且自己又没有手术刀,那个累啊;现在轻木加手术刀已经轻松多了,一刀下去丝般顺滑,^_^。不过现在激光已经是趋势了,比用刀子干净多了,只要制图技术过关制作飞机的效率 ...

线操纵还好呀,夹起来钢丝锯+刀子+砂纸板,很快呀,要是师傅丢套自由飞的翼肋来搞就惨了.嘿嘿,当年有没有在坐标纸上描过翼型呢?还有飞线操纵一定会有一堆桦木条或者椴木条用来铲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操纵还好呀,夹起来钢丝锯+刀子+砂纸板,很快呀,要是师傅丢套自由飞的翼肋来搞就惨了.嘿嘿,当年有没有在坐标纸上描过翼型呢?还有飞线操纵一定会有一堆桦木条或者椴木条用来铲浆的吧

^_^,是呀,以前也自己做桨,还把手给切开过,现在买个才多少钱,时代进步啦

楼主:
继续

裁切蒙板

前缘,中段,后缘蒙板,此机翼采用D-BOX结构加中段蒙板,后缘上两块黑黑的是桐木加强,由于要穿过固定螺丝所以还是稳妥一点好

看看拼版接缝

安装前缘整形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有,有人要否?

定期回访 ,要图纸啊,麻烦lz发一份:770832822@qq.com,谢了。

网友:
好手艺!!
我也想要份图纸!!
a8a8aa@163.com
先谢谢LZ了!!

楼主:
楼上两位朋友,图纸已经发送,请注意查收,谢谢你们的支持
OK,下面继续更新,上海这两天非常热,只能趁着凉快点的时候制作一点,所以进度不快,还请耐心等待

上次机翼下表面的蒙板已粘好,由于上表面要引出副翼舵机连线,所以先用圆模测量下舵机插头的大小,实际侧脸是直径9

在上表面蒙板上画出开孔位置

用手术刀开孔

开孔完成

上蒙板,并用美纹纸暂时固定

顺手切出翼肋贴条

下面开始制作副翼,先用1MM木片按图制作副翼上下表面的贴条

用翼肋后留着的副翼肋比较下大小

用小锯子仔细聚下副翼肋

经过修整后将副翼肋贴在副翼面上,粘接的时候要用角尺靠准九十度

粘好以后

将上表面粘贴在副翼肋上,注意此时后缘要保持平直,切勿变形扭曲

检查后缘平直度

楼主:
无人回复自己顶,^_^

网友:
顶,能给发个图纸吗hnzhaoyong@tom.com

网友C:
顶起,定期回访。谢谢搂住分享图纸。是否愿意公开图纸。如愿意我直接上载到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起,定期回访。谢谢搂住分享图纸。是否愿意公开图纸。如愿意我直接上载到网盘

当然没问题,独乐乐不如重乐乐,谢谢楼上!

网友E:
既然是再做,那应该有成品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再做,那应该有成品图吧!

坛子里的高人曾经做过,我细化了细节部分

网友F:
手工精细!谢谢提供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精细!谢谢提供图纸!

图纸已上传网盘,请需要的朋友自取,谢谢!

网友C:
例行顶贴,等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行顶贴,等待更新

最近工作较忙外加天气炎热,造成制作的时间比较少,不过我会在周末更新的,请耐心等待,谢谢大家

网友:
定期回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