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浩马特HB730和固朗KDS800陀螺仪,哪个更好呢 ...
新手请教,浩马特HB730和固朗KDS800陀螺仪,哪个更好呢?

楼主(2010-07-28):
新手请教,RT,两个
陀螺仪
MS价钱差不多

网友A:
固朗KDS800没用过,浩马特HB730伴我走过了悬停和航线,因为要练3D,最近升级401和780,我对浩马特HB730的印象还是蛮好的。

网友B:
其实这个价位的都差不多。KDS800用的人多 ,hb730也不错的,我在用,飘是肯定的,不过对的起那个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