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的螺旋桨是写着是 0.5*1.4 的。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2010-07-28):
我的螺旋桨是写着是 0.5*1.4 的。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你系“上将”喔。。。。。。唔懂。我同你顶下就算帮忙啦。

网友B:
你要先说明你的船型,尺寸,动力配置。这样才可以确定你的桨型号的。0.5*1.4我还没听过,螺据是1.4的了,直径多少还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