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给KT或EPO的飞机涂装??

楼主(2010-07-28):
RT
想自己动手做一架KT机...也买了一架EPO的F3A。
不知道该怎么上色,怎么上花纹.论坛看到都是有很漂亮的贴纸,又不知道怎么做.
上哪买.
请前辈赐教....

网友A:
可以普通的自喷漆,喷的时候把喷嘴对着KT板距离30CM-40CM左右,薄薄的喷上几层,注意不要喷多,KT板基本不受影响.EPO和EPP可以直接喷
要喷图案的话,用遮盖法,需要事先做模板或者用美纹纸贴出你想要的图案

楼主:
受教育,十分感谢!
美纹纸是什么东西?哪有得买?

网友A:
美纹纸在卖喷漆的地方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