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电电流与内阻之间的换算公式

楼主(2010-07-28):
请教,放电电流与内阻之间的换算公式

理论推算,如果电池8V,内阻10m欧姆,那么理论上的电流=8V/0.01欧姆=800A。但实际上电池的放点能力远小于这个数值。
那么这种换算关系大致是什么样的?再参考电池容量,放电C数。这中间有没有一个大概根据内阻估计放电电流的公式啊?

网友:
你计算的是短路电流,如果加0.4欧姆的负载后,实际电流就是8伏/0.41欧=20安。

网友:
你们计算的都是理论值,必须基于两个重要的假设:
1,电路中所有元件的电阻恒定不变。
2,电路中所有元件不烧毁。

网友A:
俺去年写了个小文,不知能否帮到LZ。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236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去年写了个小文,不知能否帮到LZ。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236520

我先去好好的学习一下,过后再请教。

楼主:
已拜读大作,写的真是太好了。看来这经验公式可以直接用了——

C= I/Ah = 370/(Ri * Ah)

Ri = 370/ (Ah * C)      单位:mΩ

如果是铁锂,就把370换为330。

C的好电池的条件就是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模型新闻,模型家园,模型店,RCFans特约商户,车模比赛,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名车志遥控车,遥控模型入门,电动房车,电房,12仔,电车,油车,油房,平跑,大脚车,蚊车,Miniz,越野车,油越,电越,短途卡车,SC,场地卡车,攀爬车,遥控货柜车,拖车,遥控巴士,遥控汽油车,Baja,汽油遥控车,遥控坦克,遥控履带车,怀旧模型车,遥控器,无刷,锂电,国产遥控车,航模,遥控直升机,遥控固定翼,海模,遥控船,静态模型,模型展览会,RCFans模型店,中 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Car&Driver名车志
      Ri 370 / (Ah * C)m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