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vibe 500E原装电机问题

楼主(2010-07-29):
jr  vibe 500E的原装电机是多少KV的?

网友A:
89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0+14

890的话 现在好像没有电机可以通用的

网友:
蝎子3026-880KV

楼主:
火星 蝎子3026-880KV不是用在固定翼的吗?!

网友:
Specifications
Stator Diameter30.0 mm(1.181 in)
Stator Thickness26.0 mm(1.024 in)
No. of Stator Arms12
Magnet Poles10
Motor Wind10 Turn Delta
Motor Wire14-Strand 0.25 mm(31 AWG)
Motor Kv880Kv RPM/Volt
No-Load Current(Io/10V)1.93 Amps
Motor Resistance (Rm)0.026 Ohms
Max Continuous Current52 Amps
Max Continuous Power1450 watts
Weight199 Grams (7.02 oz)
Outside Diameter37.5 mm (1.476 in)
Shaft Diameter4.98mm (0.196 in)
Body Length48.4 mm (1.906 in)
Overall Shaft Length74.2 mm (2.921 in)
Max Lipo Cell8s
Motor Timing5deg
Drive Frequency8kHz

网友:
3026-880也是MSH Protos500现在的原配电机。

网友:
晕,1050KV,JR VIBE 500E的马达是1050KV,装880KV飞不了,

楼主:
额 晕了晕了

网友:
那就HK3026-10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