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红外三通调试视频

楼主(2010-07-29):
先随便发个试试手

红外三通,今天找时间测测距离。

其中一个舵机输出力道一般,用电压表测得输出只有2V(我也不知测电压有没意义),另一个力还不错,有4V。这也难怪,一个电磁舵转换器就2、30块,这接收板也就2、30时,个人觉得还可以。另外油门很有力(标2A输出),也挺平滑。下面是室内测距,这个表现就一般,家长(注意是房子总长度不是学生家长)12到13米,到12米左右时电机转速有一点点不稳,声音听不出来,手能感觉到。室外测距改时间再上。
烂手机烂视频,大家看后注意要做一下眼保健操。

网友:
吼吼,很久没有见到线控啦~~~顶一个~~~

网友:
这个场地这不错,用来飞小鸡一定很好。
这个电磁舵

网友:
等着看详细的测试报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 玄兄
*第一视频的线控机 貌似"飞机型盘风筝".
*红外三通, 很少有两尾控电路的,不知你那是取自何种机 改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玄兄
*第一视频的线控机 貌似"飞机型盘风筝".
*红外三通, 很少有两尾控电路的,不知你那是取自何种机 改得?

“微动力”大哥,红外买的,需要我PM给你,遥控距离还没合适的地方试。

网友B:
红外的只适合在室内 外面的光线对其影响特别大
除非在夜间在室外玩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年 大半年间,几约掏过十余件电玩(包括拆蓝箭4通小电直), 试欲改成室内 慢飞 好控的任意飞.概因器件欠佳,终未成正果.  虽今 已然少有时间,但"微型机"情结依然~.    玄兄的此款红外器件应是室内机良选, 望能告知或短消息PM一下, 为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的只适合在室内 外面的光线对其影响特别大
除非在夜间在室外玩 呵呵

是啊!红外机原就是厅堂珍玩之品,一般不做外场考虑. 在室内还有墙壁的反射效应,遥控距离都应该够用. 若还想增益,也可以通过提高控电压,和增加发射管数量 射向等方法去改善.

网友C:
来 个 飞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 个 飞的视频

呵呵!不好意思,这只是试试电装,飞机今后再说。

网友:
楼主的房子真的很大耶。。。

楼主:
回复 网友D:

80坪而已。
另外和卖家聊了会,他说我测距时电池电量不够对距离很有影响,确实我用的镍氢电池已有近2年的时间了。卖家说用3S满电的话室内最少能50米。室外阴天能最少20米。等弄好合适的锂电再测试。
我玩飞机总是有阶段性,激情来了没日没夜的搞,过后总是有10几天的低落期不想碰,所以这段时间没去为了红外控做飞机,过几天有热情了再做鸡吧!不知大家有没这种“不良”习惯?

网友:
这个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