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的高手们

楼主(2010-07-29):
飞
FPV
的时候 飞机老是左摇右摆的。。。。。
回来就想起了装
陀螺仪
。。。以前都用过飞机很稳定,但是这次 我装上 401的陀螺仪 副翼就不停使唤 不停的抖。。过了一会 两个副翼的
舵机
就挂了。里面烧掉了。。。。还以为是陀螺仪不行 就又换了一个装上 结果 两个舵机又挂了。。。我用的是 日冠的二次接受机 不知道是是不是接受的问题。。。想请老手们帮帮忙 飞机怎么加陀螺仪啊。。。

网友A:
陀螺模式是数码还是模拟,感度是不是调的太大,接肯定是接副翼的,自己仔细看看,别慌多看看

网友B:
感度调低些

网友C:
需要调整陀螺仪,肯定是开在数字舵机模式上了,将DS模式取消就好了!

网友D:
楼上的厉害,我学习了。

楼主:
感度调的最低了啊。。
呜呜。。。

网友C:
取消DS模式

楼主:
谢谢天茫兄弟。。。问题就是DS 谢谢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