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海王120A)船用电调可以飞飞机吗

楼主(2010-07-29):
有什么弊端没有,先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更换散热器, 从新写白金程序或者跟换CPU

网友B:
我有个闲置的好赢25A飞机电调可以跟LZ换

网友C:
我的比楼上好,我的是好盈30A

网友D:
程序不一样,卖了买个新的飞机用的吧

楼主:
问 哈个!才买的新的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