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50动力改装自行车设想

楼主(2010-07-29):
现在电动自行车都比较重,我正好有个闲置的捷安特自行车,三千多块钱买了三年多,就骑过一两次。放着浪费,看现在大多电动自行车电机功率也就三百瓦左右,正好也有限制的450动力,现在450动力都四五百瓦,想改过来,应该可行吧?

问题:
1、航模电机,耐久度比较差,但是由于四五百瓦的动力,实际使用两百瓦,又是无刷的,应该耐久度能保证吧?
2、电池使用十个淘汰的450电池并联,不知道能否使用?会不会造成电压不一致而损坏?
3、改装的话,电机固定能否稳定,想使用皮带带动,不晓得配好转速后,实际使用如何。

欢迎大家给建议,或者有成功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改装电动自行车有专门的套件,450的小动力应该差点吧。你在TB输入“电动自行车改装”看看

网友:
450电机的功率和 电动车电机的 功率是不是不用同一种算法呢

网友:
现用的功率单位都是一个单位W(瓦特),不论算法是怎么样的,最终出来的数字单位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航模电机都是虚标,功率没有所说的那么大,效率也没所说的那么高。

网友:
450电机的动力在自行车启动时肯定不够,力矩太小了

网友:
就算功率一样,自行车电机也没有那爆发力吧?

就算有那爆发力,自行车电机重量也不轻吧?

网友:
功率肯定是有的,很明显的事情,以450为例,3s电压11.1v,电流随便30-40a的话,功率也就有400W了

网友:
改应该可以,但是得弄好多齿轮减速、易坏、噪音大、累赘,不如自行车专用低KV值的无刷电机,可以不用减速机构,直驱。简单方便。所以450电机做自行车动力,不是不能是不实用。

网友:
负载工作情况不一样,450电机是高转速低转矩,而驱动自行车需要低转速高转矩,这样你要上450电机的话就得再加高减速比的减速器,减小转速,放大转矩。问题是你这么一整很可能重量和成本都超过了电动自行车电机。而且航模电机设计较为单薄,同时因为大电流的缘故发热量巨大,估计你也不想在路上开着爽着突然就抛锚了吧。

网友:
楼主真搞笑,你有机会看看电动自行车的电调吧

网友A:
你要怎样设计减速齿。。。。
何必这样折腾呢。。。

网友:
如果做个支架,直接用电机输出轴加滚轮以摩擦自行车轮胎方式,KV设4000,假设摩擦轮直径1厘米,26寸自行车直径66厘米,则减速比约为1:66, 以450的减速比约为1:15, 所以不考虑负荷差别,轮子转速约为500转/分,时速将达3.14*66*60*500/1000=66公里/小时, 显达太大了,电机过载,如果KV值降为2000,功率不变,应该可行,当然,纯用电机启动时,电流肯定过大,会烧电调电机的, 但在平路上,助助力应该可行。

网友:
但这么算好像真有几百瓦啊?11.1v乘40a等于444w

楼主:
我只是好奇这样做,现在电动自行车重量都比较大,我看450动力如果实在没虚标的话,应该有比较多的剩余动力,也不一定会过载发热。

如果真能用450动力,那么改装的电动车也就多点电池重量,我觉得用电机直接磨轮胎方案比较好。

其实,实在动力不够的话,用500动力总够了吧!

网友:
想象丰富,用450的动力驱动捷安特自行车,有点小牛拉大车的感觉。小牛可受不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怎样设计减速齿。。。。
何必这样折腾呢。。。

网友:
LZ你的概念可能有点问题。

不谈功率问题,即使功率够用,450的电机应该也不能用到自行车上的。

用电车作例子说明,电车上的马达是直流电机,虽然整个电车系统用直流供电是很费钱的,但还是一定要用直流,其主要原因就是扭矩,在不同转速上都可以提供较大的扭矩,而且能承受较大的负载变化。

450的电机是交流马达,即使功率够,对于相对大质量的负载(如自行车等)是不能提供大扭矩的;启动、爬坡、减速等等都会有问题。

所以你看到的电动自行车都是直流马达驱动的,甚至电动车都是用直流马达的。

网友:
我的电动车额定速度20km/h,功率240w,得推力为4300g,也就是说在车轮半径为0.2m时,扭矩约为8.6Nm
假设车重40kg,人重50kg,则摩擦系数为0.04,自行车重假设为15kg,则达到同样的速度需要2600g推力
所以空气螺旋桨比较靠谱,减速机构太复杂,而且还增加很多重量
假设某种高效率螺旋桨能达到此推力,则一台无刷电机消耗的电流约为240/11.1=21A,一块2100mah 10C以上的电池就够了,但是只能跑6分钟,也就是2km,要增加续行里程就要多加电池
控制上用舵机测试器就可以了

网友:
生命在于不断地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