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不影响寿命的安全使用温度是多少?我的用完比较烫。

楼主(2010-07-29):
我的用完比较烫,但还不至于用手握不住,是18650的A123。一般都说铁锂比较耐高温,不知道A123不影响寿命的安全使用温度是多少?

网友:
比较烫已经影响到寿命了

网友A:
A123 超过 10C 放电会非常之烫,内阻决定的没办法。LZ手尚能握住,可见使用的比较温柔,或者手上功夫了得 。

网友B:
百度百科查了一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2735.htm

耐高温
  磷酸铁锂电热峰值可达350℃—500℃而锰酸锂和钴酸锂只在200℃左右。工作温度范围宽广(-20C--+75C),有耐高温特性磷酸铁锂电热峰值可达350℃—500℃而锰酸锂和钴酸锂只在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百科查了一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2735.htm

耐高温
  磷酸铁锂电热峰值可达350℃—500℃而锰酸锂和钴酸锂只在200℃左右。工作温度范围宽广(-20C--+75C),有耐高温特性磷酸铁锂电热峰值可达 ...

这么看,如果能在75°的温度下工作,这时电池本身也会不低于环境温度(75°)。所以,只要不到75°,看来A123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23 超过 10C 放电会非常之烫,内阻决定的没办法。LZ手尚能握住,可见使用的比较温柔,或者手上功夫了得 。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用A123的时候,多数都是挺烫的了。那我就不担心会影响寿命或出现安全问题了,呵呵。

网友:
我用国产的,用了两年了,热乎乎的,但不烫,现在还能用,一点都不影响寿命。
电子产品太烫了,一般都会影响寿命。再就是电流太大了,电池的效率就低了。真的太烫了,就别玩那么暴力,或者再并联一组

网友:
我今天飞完450

温度不烫,发热是有的。

网友:
18650飞450,不是一点点烫, 20多毫欧的内阻, 命不久矣, 26650还差不多,内阻8毫欧.夏天飞也蛮热的

网友:
我的飞下来不烫,正常情况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