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0-07-29):
新手发问:450电直的
电机
与250的可以互用吗?它们有什么不同?推荐几款电机吧!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A:
怎么可能互用呢

网友B:
这么说,450上能用在600上了

网友C:
楼上二位.不想回答就不要发帖了.新手不懂发问很正常了.如果我身边不是有几个老鸟带.这些问题我也会发帖问.如果都像楼上二位怎么回答,那还有新手敢发帖问.
敬请楼下高手回答,学习中

网友D:
虽然不懂,但是应该不行,450电机块头大很多,一来增加重量,2来相对250级别的电机,450级别的扭力大不少,难锁尾~不知道对否,还请楼下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E:
应该不能,因为动力和尺寸都不同。
要升级,就用蝎子的,坛子里很多高手都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