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可以用简单的设备(万用表)测得功放是否工作正常、功率等

楼主(2010-07-29):
几个月前在二手区收了一个功放,上周末飞了1.5公里就失控了,想知道这个功放是否工作正常,功率有多大,用万用表可以测吗?
PS:功放是单纯不带调频的。我是从高频头里引出的sma接头连接功放,控的天线和主板连线没有断开,但是天线也没有拉开,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
一代功放  遥控器天线要旋下来  不然功率低

网友:
先拉拉距离吧,不要炸了机再研究
用个指针的万用表,红表笔接个2极管,这样靠近天线就会摆动了,不过具体要测试强度,就要更专业点的了,好像有个电路,搜搜看。

网友:
测量电流。

另外很多的万用表都对射频敏感,在强射频下汇显示一定读数,所以你用万用表(插上表笔)靠近天线,万用表会有所表示,靠的越近,变化越大。用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发射机加功放和不加功放的发射强度。

这种办法可以参考,但不一定行。做的很好的万用表就可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个月前在二手区收了一个功放,上周末飞了1.5公里就失控了,想知道这个功放是否工作正常,功率有多大,用万用表可以测吗?
PS:功放是单纯不带调频的。我是从高频头里引出的sma接头连接功放,控的天线和主板连线没有 ...

觉得不好,低价转给我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不好,低价转给我算啦。。。

我穷人一个哎,不然还买二手的干嘛?哪位大哥有专业的仪器帮我调试一下吧,来回运费和调试费用我出。

网友:
最好找你本地玩电台的,他们有功率计,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