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内阻测试表怎么样?

楼主(2010-07-29):
淘宝上200多点,下面是图和说明,有了解的说说啊。

1、 概述
电池内阻电压表是用于电池在线测量的智能仪表。其主要功能是测量电池的端电压和内阻两项基本参数。内阻测量采用了国际标准交流信号为:1000Hz±10%进行测量的,并采用了“四线法”测量内阻,确保了在线测量时仪表测试探头和导线与电池输出端子接触电阻对测量值的影响。并可同时测量电池电压。
适用于锂离子、镍氢、锂锰单体及组合电池内阻测量。
2、 技术指标
1)电压测量范围
0~2V
2V~20V
20~200V
2)电压分辨率
(0~2V)1mV
(2V~20V)10mV
(20V~200V)100mV
3)内阻测量范围
0~199.9mΩ
200mΩ~1999.9mΩ
2Ω~20Ω
4)内阻分辨率
(0~199.9mΩ)0.1mΩ
(200mΩ~1999.9m)1mΩ
(2Ω~20Ω) 10mΩ
5)使用环境温度:-10℃~+40℃
6)电源:单个9V电池
7)显示:液晶显示器
8)低电压提示
9)重量:177g
10)表身尺寸:130×72×30mm

4、 操作说明
A:电池内阻测量
1)打开仪表电池门装入一节9V电池,盖好电池门。
2)将电源开关拨到“Ω”档的位置,此时显示屏上显示“1”,量程选择“200V/200mΩ”档,将表笔接到电池的正极、负极,如测量读数显示“1”则选择“20V/2000mΩ”或“2v/20Ω”档。
3)超量程时仪表显示“1”。
4)完成测量后请将开关拨到“OFF”档关闭电源。
B:电池电压测量
1)打开仪表电池门装入一节9V电池,盖好电池门。
2)将电源开关拨到“V”档的位置,此时显示屏上显示“0”,参考被测电池上的额定电压选择合适的档位(注意:所选档位应大于额定电压以免损坏仪表),将表笔接到电池的正极、负极。
3)本仪表不显示电压极性,只显示电压绝对值。
4)超量程时仪表显示“1”。请马上将开关拨往更大档位,在不知电压大约是多少的情况下,请将开关拨至200V/200mΩ/档位,测量值不足20V时,可拨到20V/2000mΩ档,测量值不足2V时,可拨至2V/20Ω档。在电压测试中,超量程状态对仪表是危险的,请尽量避免。
5)完成测量后请将开关拨到“OFF”档关闭电源。
5、 注意事项
本仪表是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本仪表测试端电压不应超过200V,否则会造成仪表的永久损坏;
2)在测量时红色表笔应接被测电池的高电压端(正端),黑色表笔应接被测电池的低电压端(负端);
3)在测量电池内阻时表笔要直接接到电池的正、负输出端,不能有导线过渡连接(因为连接导线的内阻也被包含在电池内阻之内),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
4)本仪表是微功耗智能仪表,在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将电池取出;
5)不要用表笔接触交流信号,以免损坏仪表。

网友:
这东西可真不错啊

网友A:
200多又不卖电池买来测测就丢一边了

网友B:
这个表精度可以的, 帮朋友买过一只,
和我用专业的做过对比, 误差1毫欧左右!
值得购买, 可以随时了解自己电池的状态.
也可以用来分辨电池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精度可以的, 帮朋友买过一只,
和我用专业的做过对比, 误差1毫欧左右!
值得购买, 可以随时了解自己电池的状态.
也可以用来分辨电池的好坏.
请问一下,对于多大的内阻,误差1豪欧啊?如果对于单节1.5豪欧的动力NiMH测成0.5或者2.5那误差就大了,呵呵。

网友B:
当时测试的时候是2200 3S 的电池, 8毫欧左右. 这个表是9毫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测试的时候是2200 3S 的电池, 8毫欧左右. 这个表是9毫欧多
是3S加在一起8豪欧吧?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没有和专用设备对比过,但用起来感觉还不错。
惟一不爽的是缺一个好用的电池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没有和专用设备对比过,但用起来感觉还不错。
惟一不爽的是缺一个好用的电池架。
我看到Tao宝上有电池架,35块。貌似不错。搜“电池架”,天津和石家庄各一家店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S加在一起8豪欧吧? [/quo

是3S 总合:8毫欧

网友:
东西还可以,就是价格高了一些!

 给爱好者用,有点难以接受。

网友D:
对模型来说,测量大电流的直流内阻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多又不卖电池买来测测就丢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模型来说,测量大电流的直流内阻才有意义!
内阻都是一个,只是测试方法不同,精度略有不同吧。这种仪器的误差通常稍大一点,但参考价值应该还是有的。我想如果仪器没有问题,两种方法测试出的结果不应该相差太大。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大家可以探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阻都是一个,只是测试方法不同,精度略有不同吧。这种仪器的误差通常稍大一点,但参考价值应该还是有的。我想如果仪器没有问题,两种方法测试出的结果不应该相差太大。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大家可以探讨。

DCR 和ACR ,两种内阻,测试方法不同. 差别还是有的...一般DCR 肯定大于ACR.
DCR 的测试对电池具有损伤性, 它所反映出的是电池的极限放电能力.测试方法为超大电流放电,根据电压,电流进行计算.
但是这个测试方法比较复杂而且不容易获得真实值.
所以一般都是在厂家完成这个工作.
ACR 就比较简单,都有仪器, 一般都是给电池加上一个1KHZ 的交流信号,根据反馈进行计算.
这个测试结果比较稳定,重复性也很好. 所以这个值可以用来作为衡量电池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两种数据虽然有差别,但是也是成正比的, ACR大的,DCR 肯定也大.反之也一样.
但是磷酸铁锂电池有些不同, 如同样一个2200 25C 电池, ACR基本一致,但是DCR却要比LIPO 电池大很多.
所以很多人感觉磷酸铁锂电池感觉爆发力不足,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DCR 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R 和ACR ,两种内阻,测试方法不同. 差别还是有的...一般DCR 肯定大于ACR.
DCR 的测试对电池具有损伤性, 它所反映出的是电池的极限放电能力.测试方法为超大电流放电,根据电压,电流进行计算.
但是这个测试方法比较 ...
学习了!

网友:
用交流信号测内阻还是不准的,电池本身就是一个电容,测出来的值实际是1KHZ下交流阻抗(XR+XC+XL).......
200元钱的测试设备精度等级估计只有小数点前的数是准的!用它来做判定是没有说法力和可信度的,只能玩玩而已!

网友:
另外,Rac肯定大于Rdc!这是常识!

网友E:
有对比就好 知道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