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飞四轴后再谈 飞行器 抗风要点

楼主(2010-07-29):
以前也发过帖子,被魔友炮轰!现在自己飞四轴了,还是谈谈我自己对抗风的理解

首先,解释抗风  有两个回答,1  使飞行器保持在圆周一定范围内 2 有的人理解为在风中的操控性 ,有人可以拿250在风中狂飞,此举咱不讨论!

重点说第一点,有人加上了保持高度这一点!这点可以通过变距和降油门来解决,主要表现在小共轴机上 容易被风吹跑,一顶油结果越飞越高越远!

通过飞四轴,我还是坚持我以前对于抗风的理解!先上两张图示意一下!单桨和双桨

解释一下几个词语我的的理解

变距:桨叶与水平面的角度大小变化,,通常我们魔友说的变距 那指的是可变桨距的飞行器,如250  450 500 这些机
倾斜:以前理解桨平面倾斜,被魔友指出错误,观察实践机机后得出,由于倾斜盘的倾斜使得两片桨在两方向与水平面形成螺距不一样,通过转动,就造成旋转的面两边的螺距不一样,一边升力大,一边小,就使的桨面一边高一边低了,从而成成倾斜!魔友称谓 周期变距!

我的抗风因数理解为

   自重                                                     自重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举例250   450  600
   倾斜  (或者叫两桨周期变距)             大家可以想象 桨面水平的机能到风中飞吗?玩具3通就是无法倾斜
   倾斜是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产生升力部分形成的那个面 能不能和水平面形成一定角度!

   重点就是上面2点,还有点魔友门争议很大,变桨距  也就是 变桨距 和周期变距 的比较 我想桨距 连周期变距的一点毛毛都赶不上!
图一就是普通共轴机 上层桨靠平衡锤 离心力 保持水平来使飞机平稳  它就不能倾斜  所以它无法和风对抗!不抗风
图二 联动共轴,现已上市 !  上下两桨都能够周期变距,形成倾斜面!它就能对抗风!所以它可以抗风
图三 可以看成 450 机 它只有一层桨,四轴4个桨面都在同一高度,也可以看作一层 它们都可以产生倾斜面来对抗风力,450采用周期变距来倾斜桨面,而四轴采用不同位置电机转速不一样,提高一边和降低另一边 转速来产生倾斜!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升力面可倾斜!

现在说说飞四轴的感受,不谈稳定性,因为它3轴陀螺,其实跟飞450差不多!没飞过500  应该和500差不多!就是说四轴飘的惯性比 450 要小些!
四轴抗风性能非常卓越,抗风感觉比450 超许多  !如果有能变桨距的四轴  那我想它的性能超及市面上诸多飞行器!高端四轴还能倒飞!

所以 抗风 重点之重,变是升力面是否能够倾斜一定角度 好和风对着干,说的很通俗!在风中大家打伞 都要顶着 风 !其实就是倾斜了!

望大家反驳,解释自己的 抗风因素!反正我不喜欢变桨距抗风

网友A:
泛泛而谈。浪费了你为了打这些字使用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泛泛而谈。浪费了你为了打这些字使用的电。

        加精

网友:
楼主写了这么多也不容易,楼上的都别打击了哈!

抗风还是和本身的重量有密切关系的,如果四轴很轻,那么及时能倾斜到90%,那又怎样,还不是一样被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