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子30级油直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0-07-29):
用的是6EX的控  螺距的舵机接在6通道上  用的是普通模式   别的都是对的  就是加油们的时候 螺距没反应  打开3D开关时 会变成负螺距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六通飞油机?

网友:
6通道的接收,飞不了3D
1、油门螺距用Y线接第3个通道(油门}
2、油门舵机和螺距接原来的3和6通道,其中电源线用Y线并连油门或螺距供电

网友:
直接上50其实也没这个必要,30、50同样的旋停练习,同样的油,30的可以旋20分钟以上,而50的只有10分钟左右,摔鸡的费用50也高的多,就比如说桨吧,30的可以用木桨,45圆搞定,而50就至少用玻纤桨,再怎么便宜也得要个150吧,光这桨30就可以多摔上2次了!
其实新手入门到可以3D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中的摔机、油料费用的投入也相当大,新手不会去要求要有如何高的飞行品质,只要能飞起来,能耐摔些,维修方便便宜些,就够了,所以,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直接上50,即使你练到可以跨入3D的门槛,30也可以完成一部分的3D练习动作,比如倒飞旋停,倒飞前进、倒退航线,甚至刷锅我认为都可以,廖英志甚至跟我说他用30练习自旋翻 ,当然他是大师,我们学不了,但至少可以说明30级的存在还是有它所特有的意义的

网友:
换个136接收  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