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控,襟副翼混控怎么连接、设置?

楼主(2010-07-29):
天9控,襟副翼混控怎么连接、设置?

网友A:
你的飞机还有襟翼???厉害呀!,一般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模型!

网友B:
硬件上自然需要两个舵机,一个舵机一个副翼。一个1通,一个6通
设置嘛,自然是控上设置,怎么设置呢? 控有副翼襟翼混控菜单,找到它。如果你找不到,用混控编程也行,如果这个也找不到或找到了不会弄?
那我就没办法了。有些事要靠自己摸索的,我摸索出来了,你应该也行吧

网友C:
中文啊
天……
找到襟翼副翼混控,禁用改成打开
搞定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D:
如果是襟翼和副翼单独控制不用打开襟副翼混控,打开副翼差动功能和碟刹模式即可,这样襟翼刹车时副翼还可以控制
如果让襟翼有副翼的功能要打开襟副翼混控和碟刹模式,然后设置2个自定义混控让襟翼随副翼一起动作,还可以自定义混控让襟翼实现微动适应起飞和俯冲模式
这两种不同的设置在接受端的舵机接法不一样
t9的那个烂说明书基本等于废物,设置要自己慢慢的摸索

网友E:
您好:
楼上的正解,最后面那句话 ,天地飞科技正在完善新的说明书很快就可与广大用户见面,谢谢!

楼主:
碟刹模式在那里设置?天9有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