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电调热求解

楼主(2010-07-29):
前些天买的新JJ。装的好盈奔腾80A电调。飞速达KV1695电机。2组2800容量3S串联。起飞一分钟电调电机都超烫手。由于是新手装J。请教高手们指导。

网友:
自己要算好转速   如果转速过高了  就会热

网友:
看下齿轮间隙呢 别太紧了

网友:
自己要算好转速

网友:
电机齿 用多少?
发上来  我帮你算一下

楼主:
电机1695 电机齿13T

楼主:
超速肯定是超了。不知道吧油门曲线要调到多少。

网友:
超速了   建议 刚换 对转齿

楼主:
换什么东西啊?要是用控调曲线。能调么?

网友:
建议马达齿换14T,前齿轮换60T,单向齿不变保持19T,这样转速约在2734rpm,属于正常的转速

楼主:
只能换齿轮了?61T换成60T?

网友:
不是 把61T 换成60T
是把电机对转齿 50T 的换成60T

网友:
3千转,好暴

网友:
厂家 给的知道转速 金属碳板425 不能超过2900转
您的是塑料版的425   这个转速 是很可怕的  其实 配到2500左右 就足够用了
我的425  的转速也就在2300转  照样可以连续侧摆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