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传轴系问题

楼主(2010-07-29):
新手,潜水至今,仍不知道模型船的轴的结构以及是如何防水的,各位高手路过,请不吝赐教,最好附图说明,谢谢啦!!!

网友A:
买来就是防水的不放心轴里面上点油也可

楼主:
呵呵,石川铃华。

楼主:
都是买的吗?没有自制的?上哪买呢,模型店不好找啊!淘宝上也很少。

网友B:
可以自制
找一根直径(例如4毫米)、长度(例如300毫米)合适且截面是正圆没有弯曲的钢丝做轴,再找一根内径大于轴径1-2毫米的薄壁铜管(例如废的拉杆天线管)做轴套管,车制两个铜套(内径等于轴径、外径等于轴套管内径、长3-5毫米)嵌入轴套管两端做轴承。在轴套管内与轴的空隙间注入润滑油(黏度较高的机油)用于防水和润滑(要定期补充,所以在轴套管船内一端要制作注油孔)。

楼主:
谢谢地板的兄弟,下次让你坐沙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