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3S电池电池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买了两个小小直升机,飞坏了一个,就把两个并成一个。
本来想两块3S电池并联在一起,可以增加电池容量?飞的更久一点?

充电正常,飞了大约30秒钟后,电池冒黑烟,而且鼓胀起来。

请教高手:这个和电池并联有没有关系?电池可以并联使用吗?谢谢!

网友:
飞太久 ,电池过放了  挂了

网友:
这个机要3s电么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小的3S

网友:
lz 还是先搞清楚了在说吧 2个3S的电压时22.2V  充满了是25.2V  你那个小电机 用的了25.2V 的电压吗? 在说就算烧也是烧电机啊 你电池短路了吧

网友:
LS的,LZ说明是并联的了,还是11.4V

电池并联的最大问题是电池的性能要尽量保持一致,按LZ所述情况,可能是其中一块电池先放光了电,导致另一块电池除了要提供给负载电流外还得给放没电的那快电池充电,烧了

楼主:
仔细看了下,电池是3.7V的。
把电池拆下,用万用表分别量了下,一块是好的,一块坏了。应该是楼上的 燕二十八 说得对。

谢谢燕二十八!!

楼主:
是不是说电池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
可以并联,但是电池性能要尽量一致,如内阻相近,容量相同,放电C数相同。

网友:
首先,你的电池一定不是3S,大家说的3S是指三块单锂聚串联成的电压为11.1V的电池。你这个小机多数可能是1S,3.7V,当然,充满电是4.2V的。
两块相似特性的电池可以并联使用。出现楼主这种情况,多数是接错线或在接线过程中损坏了电池。
不主张在这种小机上并联电池使用,这么小的机子,对重量一定很敏感,并联电池会大大增加电机工作电流。

网友:
这不JJ还是金属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