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有点 点头咋回事????

楼主(2010-07-29):
450有点 点头咋回事????请老鸟指教。。一般是何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提高转速 或降低螺距

网友B:
尾桨配平了吗?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舵机抖舵~~~~~

楼主:
尾桨平的无双桨,也排除抖舵因素,先试试中将的方法,降低螺距先。。。

网友C:
JJ重心是否在主轴处?

楼主:
稍微减低了悬停螺距,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