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亚拓亚拓RCE-G600定速器在dsx7上的详细设置!!

楼主(2010-07-29):
看了很多帖子有关dsx7上设置亚拓定速的都不是很明白,看得头都大了。那位高手给详细说说具体设置方法?用在50油机上 NORMAL不定速,IDLE1 和2定速随飞行模式开关同步的设置方法,最好有详细图解,和曲线设置。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2011-12-19):
方法1:
校正定速器行程:
1.首先把RCE-600插在接收的AUX2

2.開啟遙控器電源進入 programming menu. (同時按住 down+select)
選擇[travel adjust]
設定 ATV for AUX2 to +100%/-100%

3. 設定油門曲線 - 0-INH-50-INH-100

4. 接著打開接收電源校正定速器最大最小行程(設定方法參照RCE-600說明書)

設定 DX7:
1. 同時按住 down+select 接著開啟遙控器電源

2. 選擇 [Input Selct ] 以及設定 AUX2 to AUX2

3. 關掉遙控器電源後再開啟.

4. 進入 programming menu. (同時按住 down+select)

5.設定ATV AUX2
+ 77% ---->主旋翼轉速大約是1909rpm,這是idle 1 的轉速
-100%

6. 開啟 PROG.MIX1 選單
AUX2-AUX2
RATE: -13% ------>這是設定normal的轉速
0%
SW: F-NR
OFFSET: 0

7. 開啟 PROG.MIX2 選單.
AUX2>AUX2 ON
Rate :10% ------->這是設定idle 2的轉速
0%
SW:F-S2
OFFSET: 0

注意:1. normal 以及IDLE2 的轉速基準值是 IDLE1 的ATV 數值 例如上面設定(7)裡的 RATE:10% 實際上是ATV 77% (from IDLE1) + 10% = 87%
2.確定你的aux2撥桿 位置在 0 時 定速器顯示為 綠燈 (開啟)
位置在 1 時 定速器顯示為 紅燈 (關閉)
反之請調整aux2的正逆轉選項

如此一來你就可以有3段的定速設定了

方法2:
校正定速器行程:
1.首先把RCE-600插在接收的AUX2
2.開啟遙控器電源進入 programming menu. (同時按住 down+select)
   選擇[travel adjust]
   設定 ATV for AUX2 to +100%/-100%
3. 設定油門曲線 - 0-INH-50-INH-100
4. 接著打開接收電源校正定速器最大最小行程(設定方法參照RCE-600說明書)
設定 DX7:
1. 同時按住 down+select 接著開啟遙控器電源
2. 選擇  [Input Selct ] 以及設定  AUX2 to AUX2
3. 關掉遙控器電源後再開啟.
4. 進入 programming menu. (同時按住 down+select)
5.設定ATV AUX2
  + 77%   ---->主旋翼轉速大約是1909rpm,這是idle 1 的轉速
  -100%
6. 開啟  PROG.MIX1 選單
AUX2-AUX2
RATE: -13%  ------>這是設定normal的轉速
                0%
SW: F-NR
OFFSET: 0
7. 開啟 PROG.MIX2 選單.
AUX2>AUX2 ON
Rate :10% ------->這是設定idle 2的轉速
             0%
SW:F-S2
OFFSET: 0
注意:1. normal 以及IDLE2  的轉速基準值是 IDLE1 的ATV 數值 例如上面設定(7)裡的 RATE:10% 實際上是ATV  77% (from IDLE1) + 10% = 87%
        2.確定你的aux2撥桿 位置在 0 時 定速器顯示為 綠燈 (開啟)
                                         位置在 1 時 定速器顯示為 紅燈 (關閉)
           反之請調整aux2的正逆轉選項
如此一來你就可以有3段的定速設定了*
  我的设置,NORMAL不定速,IDLE1 和2定速随飞行模式开关同步,加一熄火开关设置。油直油门锁定和熄火开关都是很必要的
1、RCE-G600插在接收的AUX2
2、先进TRAV ADJ菜单校准发动机怠速以及最高油门
3、也是TRAV ADJ菜单 AUX2  +100%/-100%  设置油门曲线 - 0-INH-50-INH-100然后校准G600的油门行程
4、进系统模式选择Input Selct 设定 AUX2 TO INH
5、进功能模式 选择PROG.MIX1 设置IDLE 1
AUX2——AUX2
RATE:+80%
                0%
SW:F-S12
OFFSET:0
6、选择PROG.MIX2  设置熄火开关(此设置由千红提供,谢谢

THRO-THRO
RATE:-100%
            -100%
SW:HOLD    (也可选择GEAR开关,俺把油门锁定设在ELEVD/R上了)
OFFSET:-125%

7、选择PROG.MIX3 设置IDLE 2
AUX2-AUX2
RATE:+10%
                0%
SW:F-S2
OFFSET:0
  研究参考了好多国内外论坛资料,DSX7定速有两种设置:用行程或飞行模式开关设置两种方法,一楼的是第一种方法,二楼的方法是第二种,都可以。但很多老外都设置成第二种(定速百分比有一点差异,但方法就是这样的),个人感觉的确第二种方法更全面(油门熄火和油门锁定都设定了)缺点是NORMAL下开不了定速了(只有7通道),希望该贴对DSX7的定速设置有所帮助。

抄来的希望有用!

网友(2012-04-01):
正好用到这个,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