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只新西达电调都挂了,高手指教!

楼主(2010-07-29):
去年刚买一只新西达30A 回来试机烧掉了!
后来又先后买回两只新西达30、40A的电调,前些日子也先后莫名其妙的挂掉了!
30A的电调连接
电池
后,接受不供电,后经检查发现有MOS管烧了。
40A电调死的更奇怪,连接电池后
电机
不转,
舵机
正常!
这不,刚又新买一只40A,回来刚接上,通电就冒烟!和上一只40A一样的毛病,舵机动,电机不动,而且电调通电后1分钟就烫手了!
大家帮看看这几只电调还有救没,能修的话我出邮、修理费!
30A的烧掉MOS管了,没烧之前连接接受好象也不通电!
这是去年烧掉的30A
这只40A的,通电后舵机动,电机不动,严重发热烫手!
这只40A刚买的,也坏了!通电严重发热,电机格、格的响!

楼主:
哪位大侠能修理的话麻烦QQ上喊下我(可能没来得及看回帖)
QQ:495076250

网友A:
贪价低的后果!!!自找苦吃

网友B:
请检查你的电机是否早已烧坏有短路。否则电调不会接连二三地烧坏。

网友C:
是啊,老支青说得有道理LZ你看看换一换电机吧。

楼主:
电机转动正常
应该怎么查呢?

网友D:
没什么可指教的,就是因为价格低了,质量也直线下降。

网友E:
感觉楼主电机有问题,我的一个用了一年,最后引线断了自己焊接错误一插电也烧了,现在用中特微的

网友F:
检查电调电机之间的插线,三根之间的绝缘是否没有做好。电调的电机输出线短路烧电调。

网友G:
xxd的电调质量不稳定,是比其他人家的差一点,但是也不会像LZ那样坏得离谱吧。

网友H:
飞盈电调,网址是
www.fyjl.net
,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下;有需要可以电话13510892512 左生

网友I:
尸体全收,

网友J:
还是换油机吧!!!!!!!!!!!!!!!!

网友K:
电机肯定有问题!

网友:
RP问题吧,我一直XXD30用了快2年了都没事。。。

网友L:
个人观点
个人认为XXD没有维修的意义,除非你自己会修,

网友:
可以看看电机是否有问题,今天我也发现一样的问题,舵机动电机不动,一直抖,电机发热厉害。拆下检测好像是电机线有短路,还有一次是电机缺相。楼主可以先检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