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6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7-29):
这几天我的A6充电时空脚出现小电流马上死机现象!经过检查电源机壳上有50V的感应电压A6机壳上也有32V。后来在电源机壳上加了一条地线机壳电压消失机器恢复正常。怀疑是感应电流影响到检测电路引起的!

网友:
我的A6充电时空脚出现小电流马上死机现象!
啥意思,根本看不懂,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网友A:
用的时候接个电线最好了,可是现在家庭里很多插座都不带电线(偷工减料)自己外拉一根到水管上也可以

网友B:
我的A6冒似就是这样被烧掉的

网友C:
说不定我也是这样烧的,下一次先接地线。

网友D:
地线要接好

网友E:
 地线都不接, 电脑都死机啦! 十年前我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