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20A可以用在航拍云台上吗》?

楼主(2010-07-29):
FY20A可以用在航拍云台上起增稳作用吗?

网友:
不懂,占座

网友: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的10A试过,很稳

网友:
用来控制云台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测试。 我们这个平衡仪并不是针对云台稳定而开发的。

此前有用户尝试过,但没有什么进展报告反馈给我们。

网友:
我们尝试过,结论是失败

云台的运动补偿和固定翼飞机完全两回事

网友:
这里找到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infinity-hobby.com/ma ... 5cbdea80b81f997f1af

中文翻译(有点乱)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b81f997f1af&prev=_t

原本还有一个视频的,http://www.youtube.com/watch?v=LeiXgmvX4lg
但youtube的服务器国内无法访问。

网友:
还是发一下原文吧

Installation tips of FY-20A on S-1000 Camera Mount

Install the FY-20A on S-1000 3 Axis Camera Mount is very easy. There's only a few tips you have to keep notice.
1. The side with the sticker has to be face up.
2. Don't use the included FY-20A cushion, just use the common double sided foam tape on the Camera Mount.
3. Don't stick the FY-20A on the outside rim. Please mount it on the bottom plate.

Setting diagram

Make sure all three RUD IN, ELE IN, AIL IN input are giving signal or else output will not run.

Install Steps
1. Follow the diagram connect the servos and receiver on FY-20A. Check to see if the jump is removed. Lay the FY-20A on the floor with sticker side facing upward.
2. SWITCH IN provides 0%, 50%, and 100% on servo signal, presetting is set on 0% (FY-20A OFF)
3. Make sure the control stick and trim in null position. Connect the power source, once turned on try to move the camera mount if camera pan tries to adjust itself it means your setting is not set to OFF. This is because every company define servo signal could be different so it could be reversed.
4. If you find any servo turns slowly even when the FY-20A is off. That is because the servo is 360 degree type without null position. All you need to do is trim the radio and let it stop.
5. Try moving the controls to see if AIL, ELE and RUD is moving correctly. If not, please use the reverse function on the radio to fix direction.
6. SWITCH on FY-20A (100%) Try moving the camera mount to see if correctly balance itself to the correct directions. If not, flip the switch (ELE, AIL or RUD) accordingly to the ones that need to be reversed.
7.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ensitivity of FY-20 is turned to max 100%, but you can adjust the sensitivity according to your need.
8.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working correctly, turn off the power. Put FY-20 onto camera mount. Do not use the cushion that is included.
9. Finish

Notification

Preset for JUMP is in mix mode please make sure it is removed.
You only need to reset FY-20 under special cases. A. big difference in working temperature. B. Unstable power source.
If FY-20 is under stable mode(100%) if mount cannot adjust to horizon please follow the user manual to reset FY-20.

FY-20 User limit
When FY-20 is in stable mode it cannot turn past 90 degrees. It is because it cannot find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the ground.

楼主:
哦,好的,收到FY20A后自己试试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