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10-07-29):
新手! 刚做好了0艇
船长 70cm
自重 800g
大家帮我设计个 配置吧 实在搞不懂啊!
电机
电调
电池
舵 最好给个淘宝店 一站购齐的
用天地飞6a 2.4g 玩船可以吗!
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帮我啊

网友A:
!没玩过船,不过应该没啥问题!毕竟船控制要简单的多

网友B:
额…我大概说下,遥控器可以用,不知道楼主多少速度要求?一般都用海王120电调,电池用锂电,A123的都有,一般ECO用6串,两个并连。电机用飞速达,兴耀华的比较多。电船,设备是大大的贵,楼主做好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