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装备800m电池后,终于正常飞行了,电池温度很低,放电惊人一致。

楼主(2010-07-29):
新订了6块800mA,20C电池,3.7V的。昨天装上后,电机狂转,后来排除了电机接线不良的故障后,发现这块电池太猛了。主要是华科尔原装的电池C数低,放电压降大,我的飞机是按华的电池调的油门和螺距,这新电池足20C的,内阻小,只得重调油门和螺距了。
加大了些螺距后,今天总算能正常飞了,动力澎湃的说。开始飞还有点不适应,一推油门,冲上去1米多高,好像一个开惯了1.0排量下车的人,开了个3.0车,一脚油门。。。哈哈,当然,这个4G6S本人已经飞了500起落,累计空中飞行50小时了,当然不会被个20C电池就澎湃炸了,哈哈哈哈。晕啊,要是有这50小时练飞机,也能拿到执照了。
这电池号称800mA,重量20克,比原厂电池多了200mA,重了5克。原厂新电池飞6分钟,3.7V,这个电池飞6分钟,3.78V,当然要是按店家的说法飞11分钟,看我飞机的状况,不是没可能,但一定会过放。还是6分钟安全。
最大的好处是温度低,原厂电池6分钟下来,胶都有些熔了,这电池下来,没什么温度,比我的YT原厂30C悬停250SE的温度还低些。这个很重要,我原来的原厂电池平均每块飞到60起落时,衰减的很厉害了,和温度有关。希望这6块电池能平均达到150起落。

灵异啊。。。六只电池飞完了,都设6分钟飞行时间,下来量电压,六块都是3.77到3.80之间,看来电芯来自于大厂,放电的一至性这么好。
如果一至性果然好,可以一块电时给4G6S飞,三块电合起来给我的250SE飞,改日把六块电用插头串成3S,用250去试试。要是也能飞个6分钟的话,可以多订些,省得再入250的3S电池了。

网友:
不错 原厂电池的确恶心 压降不是一般的大 小排量车的比喻很到位 我现在就觉得我这电池带不动 这种电池我今天也定了 楼主用的什么充电器? 能不能把你的设定发出来参考一下 呵呵

楼主:
我的充电器是自制的,独立四路电源独立四路充电板,总成本100块,最大2A充电可调电流,截止充电电压4.195V。相当于大家说的平衡充。充这种电池半小时一块,6块我又可以轮流充轮流飞了。
用这种电池,调下油门线,开始的时候油门线低些,再把2、3点的螺距线调高些。
油门线就相当于车的油门,螺距相当于变速器,螺距上去了,电机吃力大些,转速就低些了,正好匹配这种电池的大电流下的较低内阻。
能多少起落现在还看不出,至少,温度低,这个很合我意。
楼上的相机不错啊,C家的。

网友A:
强人  - - 自制充电器 ..... 强大 我这怎么焊东西都不太会呢
相机不错但是技术一般 哈哈 C家的相机外观比较和我胃口 N家的总觉得怪怪的

网友B:
你们先试用
这种小电池3c充电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人  - - 自制充电器 ..... 强大 我这怎么焊东西都不太会呢
相机不错但是技术一般 哈哈 C家的相机外观比较和我胃口 N家的总觉得怪怪的

锡焊容易的,关键是一把好些的烙铁,更关键是好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先试用
这种小电池3c充电行吗?

3C?我是2A充电,按其800算,也是2.5C充电了吧,充电全过程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人  - - 自制充电器 ..... 强大 我这怎么焊东西都不太会呢
相机不错但是技术一般 哈哈 C家的相机外观比较和我胃口 N家的总觉得怪怪的

“ C家的相机外观比较和我胃口”
楼主是个粗犷之人啊。

楼主:
灵异啊。。。六只电池飞完了,都设6分钟飞行时间,下来量电压,六块都是3.77到3.80之间,看来电芯来自于大厂,放电的一至性这么好。
如果一至性果然好,可以一块电时给4G6S飞,三块电合起来给我的250SE飞,改日把六块电用插头串成3S,用250去试试。要是也能飞个6分钟的话,可以多订些,省得再入250的3S电池了。

网友:
LZ动手强人啊!

网友C:
lz能不能放一段视频展示一下修炼的成果?我的4g6s尾部麻手,请问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不能放一段视频展示一下修炼的成果?我的4g6s尾部麻手,请问咋整?

这个你要仔细分析是舵机引起的还是尾桨引起的。
卸除尾舵机连杆,如果还震动,修尾桨、尾桨夹等;
如果是尾舵引起的,消除电机、大齿、主轴、旋翼夹、主旋翼震动并降低陀螺感度。
降低陀螺感度很重要,想想连接收才200块的陀螺能好到哪儿去?必须把其感度降到能锁住尾巴的最低值,不然,尾巴震动事小,强制尾舵机频繁工作,会让尾舵机挂的快。
还有,这小机震动本来并不大,但也不太好消除,我发现其震动与转速的关系比250SE要大很多,所以,一般,我是尽量低转速大螺距飞的。当然低转速要有度,过低了,功率效率会低,表现为电机巨热(这机的电机本来就很热,所以请原谅我用巨热来与之区别)、电池电调温度高,还有,转速过低尾桨推不动偏转,造成飞机左转,转速过低也会让操作困难些。
我是让转速给右转留些余量,在好操作的情况下尽量低,这个,你多设几次油门和螺距曲线就能体会到。

网友D:
能碰到这样的好电池,运气好啊,如果能飞超过100个起落就比较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碰到这样的好电池,运气好啊,如果能飞超过100个起落就比较完美了。

估计能。飞行时电池发热很小,只要控制不过放,100起落应该没问题。

网友:
造福魔友,给个链接吧~~~

网友E:
给个链接吧~~~看了眼馋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按你的方式去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链接吧~~~看了眼馋

估计论坛不允许给连接吧?用“4G6 电池”在TAOBAO上搜索下吧。

就是这种电池

就是这种电池

网友:
这个电池200次左右没什么大问题。只要不卒死。根据以往130毫安小电池182次飞九鹰260使用后,MSR还能飞行4分钟以上的经验计算的话,300次充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