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ROBBE 1.8米电动滑翔机无副翼版改装成副翼版

楼主(2010-07-29):
副翼版和无副翼版的机翼差别很小,按下图所示将机翼切开,注意所留的宽度是6mm,不要大,也不要小,从这里切开恰好可以将其中的轻木梁从中间切开,切开后副翼只需经过简单打磨即可。

这里需要切下一块,而不是简单的切开,一直切刀接缝的地方

切出副翼后的效果

切开后的样子,前后都有轻木封堵,不用做额外的处理

切开后侧面的样子

把副翼的蒙皮揭开一些,用刀削成斜面

用砂纸板打磨

加工完成后效果

用电熨斗把蒙皮重新烫上

自己做一些,或用现成的纸铰链备用

定位纸铰链安装的位置

用刀切出纸铰链的安装孔

插入纸铰链

用502粘合纸铰链

下面开始安装舵机,开舵机安装孔
用9克辉胜舵机,定位舵机安装位置

切除舵机安装孔

切开后效果

用轻木加强舵机安装孔

贮备舵角备用

定位舵角安装位置

打舵角安装孔

安装舵角后效果

准备舵机,纤维胶带备用

在舵机舱中涂705硅胶

舵机安装完成后效果图

下面贮备穿舵机延长线,机翼中段有穿线孔,副翼版机翼中段与无副翼版中段区别仅仅是一个有中间的延长线出口,另一个没有

找到机翼的重心线

画出穿线出口

用刀挖出穿线孔,有点毛糙

用笔卷砂纸打磨

打磨后的效果,漂亮多了

准备穿线用的导线,可以用粗点的漆包线

将延长线引出

完成后的效果图
前面

后面

无副翼版的上反角比副翼版的大,现在我们的无副翼版变成了副翼版,可以把上反角调整小一点。

网友:
 铰链怎么做的?

网友:
这可是个细活,赞一个!

网友:
做得不错,一般滑翔机副翼的斜口只要开一条就好了,上边连着,下边开口。这样不容易导致流过上翼面的气流发生分离。

网友:
,真详细,看样子我可以照葫芦画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