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24DBI栅格天线.高增益定向天线 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0-07-29):
(图片)

网友:
对准的话信号没的说,只是必须直端端对准飞机,角度很小的,不然信号极差

网友:
简单点说 可以理解为 DB越高 水平及垂直角度也就越小 ~
向24DB的都是工程用两点组网用的,调试的时候很麻烦 距离越远 角度稍微一动 就没信号了 ~

2.4G高增益天线可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建议选择 正品 健博通 10DB 水平 >110度 $

个人感觉 10DB在用的时候 也就 8DB ~ 再高也不一定能好哪去 ~
还是角度大点来的实在,不怎么用动天线~~

楼主:
o ,xie xie le.

网友:
增益太高,方向角很窄,如何跟踪??

楼主:
对了,有没有一种,能发射和接受角度的设备? 装上不就自动跟踪转向了么,

哈哈

网友:
不建议用高增益的定向天线来FPV,一般10DB左右做够了,并且极化角度大

网友:
淘宝找长城天线  开槽天线 这些角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