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15级甲醇发动机用8060桨,高速转动,拉力是多少啊?

楼主(2010-07-29):
能飞多重的飞机呢?

网友(2010-09-10):
我的发动机0.8KG

网友:
我一直在用15级三叶,也是8060的桨,飞机有1000克吧,具体没称过

网友:
15不是标配8*4的么。

网友:
15级甲醇机相当于以前的2.5cc电热式

我记得90年代我做的遥控练习机就是这种规格的发动机,银燕牌电热式2.5cc,200-220mm的桨,螺距100,地面静拉力是900g以上。飞机重850g,拉筋斗很容易。现在技术进步了,应该更强一点。这种动力,当年常用于1200g左右的遥控练习机上。

网友A:
我的15练习机筋斗,爬升很有力的,我一直用30% 直机油,和其他大的练习机比速度快哦,最快用GPS测过有130KM/H,不过我改了一架电动的在飞,我喜欢15的,经济节油低碳,飞机又好带,

网友(2011-01-27):
回复 网友A:

用的啥子桨?

网友(2011-02-28):
引用 网友A:
我的15练习机筋斗,爬升很有力的,我一直用30% 直机油,和其他大的练习机比速度快哦,最快用GPS测过有130KM/H,不过我改了一架电动的在飞,我喜欢15的,经济节油低碳,飞机又好带,
你的蓝头15级是不是也被烧成紫头了。

网友:
我的AP15,,整机重1200G,,8040用过,后来8060,,现在9050裁掉1英寸,8050,,没桨了,,把主油针调小4格,,继续飞,,都可以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