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天子30级的十字盘是什么类型?遥控器该如何设?

楼主(2010-07-29):
进了一台天子30级的油机,以前有一个TOPCARE的八通道的控,现在接线的时候出了问题。

我观察天子30级的油机的十字盘好像不是CCPM的,不知道该选哪种类型。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副翼、方向、前后、螺距)好像都是单独的,不应该联动。

如果将螺距舵机接在6通道,无论选哪种类型的十字盘,都存在联动的现象,如果选AIrplane的话,六通道又没有任何的反应。

现请教各位高手,天子30级的油机,十字盘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是180度?90度?120度?还是应该是我理解的每一个都是单独的?

遥控器上应该怎么设?

如果实在油门与螺距联动有问题,我可不可以用Y线将螺距舵机与油门舵机都接到3通道来飞?

我是菜鸟一只,以前只飞过lama和模拟器,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据我原来飞天子50的飞机,不是CCPM的。不存在设置90度,120度和180度。须单独设置,副翼一个通道,升降一个通道,螺距一个通道,控制十字盘。

楼主:
谢谢ydx0506。

我也觉得天子30级的飞机也是单独的。但如果我在遥控器里设置为非CCPM类型,6通道,即螺距通道没有任何的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把螺距舵机和油门舵机通过Y线联接到一起,就插在三通道上面。

如果这样可行的话,可能无法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但单纯地飞飞悬停和航线可以吗?

网友:
不存在用Y线来接线的,你自己慢慢悟吧!遥控器是否设为直升机模式。如果为固定翼模式,六通是不会有反应的,除非设置为襟翼!

网友:
这种接发,曾经听过;似乎是可以的,仅仅是悬停,航线。

楼主:
我的遥控器只有这几种模式,即Airplane,90度CCPM,120度CCPM,180度CCPM。

如果选Airplane的话6通道没反应,如果选其它几个,副翼、前后等几个通道又有混控。唉。

就是不知道有谁真正飞过用Y线联接这种方式的。

网友:
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

楼主:
普通模式的话,六通道没有反应,即螺距通道没有反应。

我的意思就是可不可以用普通模式,然后把螺距和油门舵机用Y线都接到3通道?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个遥控器,一般来说设置成直升机模式,选择普通十字盘就OK了。

网友:
这遥控器没见过,你仔细看看说明书,普通模式下螺距通道是第几通道?我觉得很多遥控器应该保留有这种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