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吉免晶体PPM二次变频接收机的RSSI功能

楼主(2010-07-29):
        为了测试一下我的人品,刚刚入手了一个大金鹰8通接收,我用的也是T9。热带鱼相同的设备居然飞了3公里,我要求不那么高,原装控+大金鹰接收如果能飞1.5~2公里,我也就满足了。
        这个接收有带指示灯的,恒亮代表信号好,闪烁代表信号弱,熄灭代表失控。个人觉得将信号灯固定于摄像头视角范围内比较麻烦,而且光线强的时候可能看不清灯的闪烁,我突发奇想:如果把指示灯的接口和EASY OSD的RSSI接口对接,能否在屏幕上显示电压呢?立马测试了一下,让我失望:屏幕上的确显示了电压值,我的显示3.2V,但这个电压值是恒定的不会因为距离远而电压降低。但当我关掉控的时候,电压值显示也消失了。
        不知道能否把OSD上电压值的显示同信号灯一样理解为信号强度。有电压显示为信号好,显示闪烁为信号弱,显示消失为失控。

网友:
楼主行动 还真是快~

网友:
恒吉免晶体PPM二次变频接收机可以在主板上引出RSSI . 我测试过.

网友A:
我也是大金鹰8通接收,装了图传后在地面不到30米信号灯就闪烁!把图传与接收机的距离拉到30CM了后还是那样,无法飞啊!采取了共用电。

网友:
楼上的你把接收机用锡箔纸包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大金鹰8通接收,装了图传后在地面不到30米信号灯就闪烁!把图传与接收机的距离拉到30CM了后还是那样,无法飞啊!采取了共用电。

我在你的帖子里已经告诉你测试方法了,你不妨试试看。具体也可以找我以前的一篇测试遥控距离的帖子,共用电和独立电的遥控距离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用不用升压模块,多测试几次。还有,你再试试控和接收离开2米,重新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