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电动动力伞,容易自制

楼主(2010-07-29):
就像是摩托车只有大厂才能生产而电瓶车随便哪个作坊小厂都能生产的出来,虽粗糙却管用,这个道理也部分适用于动力伞,这个方向我看行。虽然要求比电瓶车要高很多,续航时间还不能和动力伞相比,但飞20分钟也够休闲了,不是吗。

Elektro MHP - Profi Paramotors

AustriaElectric Paramotor EffortsOct 22, 2009 Elektro has started selling a twin paramotor with one prototype going onto E-bay. There are two versions, the X with laterally opposed motors and the S that is vertically opposed.
Here are details provided to us for the Electric Paramotor mhp-proto-X.

Weight 20.1kg including battery and harness
Thrust max. 50kg,
flight time 17-25min!
Charging time 1 hour,
Motor: Brushless motors 10kw power
Battery: Lithium polymer 50V 30AH 9.5kg
Infinitely adjustable throttle (cruise) (Not Out)
Battery capacity is displayed on the display
Pilot or Pilotinnengewicht from 60-85kg

网友:
双桨更危险!连保护罩都没

网友:
简易翻译一下

电气MHP的 - Profi的Paramotors

AustriaElectric Paramotor EffortsOct 22日,2009年电子号已经开始销售样机上有一个电子海湾将一个双paramotor。有两个版本,与横向反对电机和S是垂直的X反对。
下面是提供电Paramotor MHP的,原X到我们的细节。

重量包括电池和利用20.1公斤
推力最大。 50公斤,
飞行时间17 - 25分钟!
充电时间1小时,
电机:无刷电机功率10千瓦
电池:锂聚合物电压50V 30AH 9.5公斤
无限可调节流阀(巡航)(不输出)
电池容量显示在显示器上
试点或Pilotinnengewicht从60 85公斤级

网友:
对于这种功率,保护罩已经无意义。

网友:
电动的,飞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
不错!离梦想又进了一步!

网友:
载人的东西还是注意下安全的好...

楼主:
这个结构简单,比较方便DIY,国内已经可以买到所用的6KW无刷电机和电调了 ,合适的高倍率放电锂电也有很多

产品名称:HiModel 大尺寸外转无刷电机 A7050
厂家编号:A7050
重量:1686g
电池: 10-12片锂电
最大功率: 6.6KW
标准电流:120A
KV:176
电阻: 20 mΩ
空载电流: / 10 V: 2.8A
最大电流:160 A/60 s
轴径:12 mm

   产品规格

3.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20A,短时电流180A(不少于10秒);
3.2 电源输入:5-12节锂电池组或15—36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3.3 内置BEC输出:无;
3.4 油门信号传输方式:光耦;
3.5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3.6 参数编程方式:利用遥控器油门摇杆进行设置、数码管显示设定卡、2合1专业液晶显示编程盒、专业电脑程序(通过USB接口);
3.7 尺寸:88mm(长)*55mm(宽)*15mm(高);
3.8 重量:125g(含散热片);

网友:
有点儿意思!现在就看电池的水平了。

楼主:
和国外这个配置相当的电池(12S,30AH)相当的优质航模电池(比如花牌20C的)零售价大概7200元,如果按批发价的话估计6000多吧

具体是3S 5000mah 20C*24块,串联并联组成12S,再买5个Maxpro X3(每个可以同时充5组3S电池。240元一个),就可以一次性充满电了(大概90分钟,需要大功率13.5-24V低压电源,1千瓦)

网友:
好大的外转

网友:
 那怎么不绑两个汽油机上去?

网友:
嗯,我觉得汽油机重,贵,震,污,吵,难,烫,何况两个,电池贵,重量不清楚,但有前途,这样一比缺点少好多,

网友:
外转好大呀

网友:
有两个HiModel 大尺寸外转无刷电机 A7050
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用多大的桨呀!!

网友(2010-09-14):
 同意楼上的,极为可行啊,就是没有飞动力伞的技术

网友:
不管那么多了,先顶

网友:
这回让人开眼界了.顶一个

网友A:
这里资料更全
http://www.myparamotor.com/viewt ... &extra=page%3D1
电动动力伞 汽油动力伞 学习动力伞

网友B:
不管那么多了先顶了再说~!

网友C:
这电机和电池好贵哦!不是一般人玩的起哦!!
谁弄个穷人方案出来(2000左右就搞定)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D:
左右螺旋桨的那个,一旦一侧失去动力就会立刻旋转,缠绕伞绳,然后砍断绳子自由落体,太危险了吧
还不如用空心轴搞共轴动力

网友E:
最轻的7kw汽油发电机有多重?

网友F:
不是吧,这也行啊,还不如背个汽油机那,至少比锂电安全一点

网友G:
简单点就是背两大号电机和一特大号电池`

网友E:
背个铅电瓶, 可玩多长时间? 升空後可利用热气流上升,
减少用电.
应该总重在116公斤以下.

网友H:
这个可以行

网友I:
何不做一个大个头的塞斯纳或者翼龙?两个电机轻松载人

网友J(2010-10-28):
真的可以DIY一个

网友K:
油机还是轻的多。 相对经济些

网友L:
4s10AH要3块串联构成12s10AH,在并3组,每组2.5kg,3组一起7.5kg。这样就是12S30AH的动力电池组了。

网友M:
http://paracn.com/forum/redirect.php?tid=27589&goto=lastpost#lastpost
这位兄弟转我的帖也不说一下啊,原封不动拷贝过来,你行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网友N:
一上天我就会后悔!